[求助] sram索引问题

楼主(2012-08-25):
如果在设计中用到2维lookup table的方法, 但是需要用小数去索引, 比如两路i,q 10bit的信号,
请问一般可以用什么方法?
UPD:比如i是1.421,q是1.732, 我用这两个数在表中去索引我需要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ignore me   sorry for not clearly interpret,  now i update the question?  actually
what i want to ask is how to realize the indexing the sram for multibit data and multibit address.

I have no experience with sram.

网友:
i、q作为索引是独立的吗,肯定先量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