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尾mos管的偏置,求指导

楼主(2012-08-25):
求指导!!在实现电路的过程中,有的电路会在电路的最下方用尾nmos管来充当偏置,有的电路则在最上方用pmos管来实现,请问这两种方式的各有什么特点和性能方面的详细比较?
谢谢!

网友:
没明白想问啥,最好来个图。

网友:
我想是在同样偏置下,PMOS的宽长比要大些,还有PMOS管的噪声小点,此外就不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一类运用,就比如一级的差分出入—单端输出的运放的电路结构中,会用nmos管作为尾mos管,通过栅极电压来给电路提供电流,当然与这个nmos管对应的是最上方的用pmos管来实现
我想知道的是这两种方式中,nmos管和pmos管对比有哪些特点等等

网友:
输入管都不一样当然要用对应的管子做尾电流源。你n管做输入难道用p管做尾电流源啊

网友:
输入范围决定对管类型;共源级导致只能漏极输出,电流源要加在源端,所以和输入对管类型一样。
加在源端的电流源为什么要和输入管一样? 那是因为,只有栅源电压固定那才叫电流源。
负载管为什么和输入对管是不同类型? 这个。。楼下的解释吧。

网友:
还是版主给力 解释的清楚

网友(2021-06-14):
N对管用NMOS电流源,P对管用PMOS电流源,至于什么时候使用N对管什么时候使用P对管,首先考虑输入共模电平,共模电平低使用P对管,共模电平高使用N对管,N/P皆可时考虑噪声和offset,要求高时尽量使用P对管。楼上说的负载管是指第二级运放的共源极单管吗?如果是的话那是因为可以少一路偏置电流,二级运放的偏置电流根据尾电流源那一路的偏置电流镜像即可,如果非要没事找事再加一路偏置电流也不是不行。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