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ATPG仿真

楼主(2012-08-25):
大家好!

问一个ATPG仿真问题。

现在我使用Synopsys的tetramax生成pattern(有parallel的pattern,也有serial的pattern)。并使用vcs对生成的pattern进行仿真。发现仿真结果如下:

使用parallel的pattern进行仿真,仿真结果如下(1)所示:
Error during scan pattern 1380(detected during load of pattern 1381) T = 2474600 ns

1380  12   1648 (exp=1, got =0)  // pin = Q, scan cell = 1648;
1380  12   1656 (exp =0, got =1) // pin = Q, scan cell = 1656;

使用serial pattern进行仿真,仿真结果如下(2)所示:

Error during scan pattern 1380(detected during load of pattern 1381)

1648  (exp=1, got =0)  // pin = SO1_PAD, scancell= 1648;
1648  (exp=1, got =0)  // pin = SO2_PAD, scancell= 1648;

1656  (exp=1, got =0)  // pin = SO1_PAD, scancell= 1656;
1656  (exp=1, got =0)  // pin = SO2_PAD, scancell= 1656;

注:我的pattern中只有这两个cell仿真报错。其他cell均仿真OK。

请问仅仅只出现这里的两个cell的error是由什么引起的,看这个error报告,说是在scan load的过程中发生的,请问在scan load过程它是由什么引起的呢?根据我的理解,在scan load时,主要发生的是shift操作,如果说这个时候load都有错的话,那么应该会是整条链上都会报错。可以这么理解吗?

因为这里应该是不会有什么时序上的信息(因为我现在进行的是notiming check在VCS中设置了这个options),完全是仿真功能的。那么这个时候这个error会是由什么引起的呢?

还有为什么parallel的pattern仿真与serial的pattern仿真出错的error不一样的。比如说在serial中第1656个cell的error错误为exp=1,got=0,而在parallel的1656个cell的error为exp=0,got=1?

这是什么现象以及怎么去debug这个error?

网友:
无图无真相!光这个能说明什么呢

网友:
dump waveform才知道是为什么。你可以做下ATPG good simulation对比下ATPG/simulation ENV是否相同

楼主:
首先谢谢几位的回复,主要是我没有对这个pattern进行dunp waveform,当时采用的是serial的pattern仿真,觉得需要等这么久才dump waveform,所以就没有去dump波形。所以可能是我描述不当。不过这个问题我解决了,原因是在ATPG模式下,有几个寄存器的时钟的结构大概是这样的,输入到这几个寄存器的时钟的最后一级MUX不是ATPG的Mux(但是输入到这个MUX的两个选择时钟都是测试时钟进行MUX输出的),它是受一个中间信号控制的,所以导致连到这个寄存器上的时钟可能在ATPG模式下,会切来切去,影响到了scan out的数值。
现在我把连到这几个寄存器的时钟的最后一级改为ATPG的mux,可以解决上面的问题。

网友:
你把脚本贴一下,这样大家更能有针对性的回答。

网友(2014-01-24):
如果时钟不受控制,是不是dft过程中出的错?

网友(2021-01-05):
啊哦,本来想学点啥来着……

网友(2021-04-01):
ATPG的mux是指的什么呀

网友(2024-04-11):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几位的回复,主要是我没有对这个pattern进行dunp waveform,当时采用的是serial的pattern仿真,觉 ...

这个drc不会报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