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eSi工艺 版图问题

楼主(2012-08-26):
这是我在做LVS的时候显示的错误,LVS根本跑不起来,在整体版图不加PAD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一旦加上pad(bandpad) 就显示这个错误。。。  有遇到过的吗?? 是不是我应该在版图或者电路图中加".SUBCKT"的Label啊

网友:
你们的设计师真牛气啊,居然整了个子电路给bondpad,这样过了lvs就更牛气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  我要怎么改啊 没有什么子电路啊 就一个电路,pad是直接库里面调用的!

网友:
不可能,你看你的网表,绝对是调用了一个叫bondpad的子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我先看看  我真的是直接在库里面选的PAD加到电路上 没有做任何的改动。。。

网友:
我大概看明白了,你们的设计师为了仿真bonding对接收器的影响(看你用的工艺,你们做的是射频,好有钱),给bongding建了仿真模型,这个模型的名称呢就叫bongpad,做lvs的时候,在版图中这个是不存在的,你需要把这个用于仿真的东东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看看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