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做antenna时doAntennaConx和defaultDiodeProect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8-26):
icc中做antenna时,lab给的script中有两句:
set_parameter -module droute -name defaultDiodeProtect -value 0.5
set_parameter -module droute -name doAntennaConx -value 4
doAntennaConx和defaultDiodeProect是什么意思?其值如何设置?
另外,类似像doAntennaConx和defaultDiodeProect这样的变量说明,到哪里可以找到?

楼主:
怎么没有人知道啊?
我用man只能查到set_parameter 的说明,而后面的关于drout和doAntennaConx和defaultDiodeProect都没法查?有高手知道怎么查吗?

网友:
https://solvnet.synopsys.com/retrieve/customer/application_notes/attached_files/022697/droute_variable_option_2007-12_v1_edit.pdf?1201902380932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
但需要登录。版主可否直接传给我一个,谢谢!

网友:
用report_parameter试试。

楼主:
谢谢高手们!
对于defaultDiodeProtect是:
range [0.000 1000000.000], default=0.000, stored in cell;
N: default diodeProtection value for all unspecified output ports except top-cell ports (used when doAntennaConx==4)
还是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比如这个例子的0.5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6-11-01):
学到老活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