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麻烦帮看下这道求输入输出电阻的razavi课后题目

楼主(2012-08-26):
拉扎维写的答案真心真心让人读得吃力。

利用反馈技术,求下面电路的输入、输出阻抗以及电压增益
然后参考答案如下:
请问为何开环输入阻抗会是1/gm2?
为何作者写增益写成Vout/(Vin/Rs)?
在这儿卡住了。

网友:
关于开环输入阻抗,采用拆环的办法,输出端是并联反馈,拆环时M2的栅短路倒地,所以开环输入阻抗是1/gm2;

网友:
输出阻抗简化理解:M2作为一个跟随器,所以M1的栅漏短路,所以输出电阻是1/gm1;或者采用BlackMan阻抗公式。

网友:
开环增益之所以那么写,因为这是一个电压并联负反馈,开环增益是互阻增益;最再转换为所需要的增益。负反馈的开环增益不一定是题目所关心的增益,而是由负反馈类型决定的。如果不想拆环,可以考虑基于return-ratio的分析方法。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现在就按你的思路去看资料

网友:
这题就是输入并联输出并联反馈,所以闭环是互阻增益。 知道这个反馈类型后,可以把输入等效为诺顿等效电路,这样就好看了。之后算出开环的输入输出阻抗,开环的输入输出阻抗除以环路增益就得到了图中的闭环输入输出阻抗。自己看一下,这样算出来很清楚的~

网友(2013-06-13):
Thevevin定理,输入换算成电流源,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