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看不到器件图?

楼主(2012-08-26):
正在学习5141中~~~其中遇到一个问题,我把器件参数化以后在后来绘制的调用中调用出现错误,如下图所示
填入自定的宽长后变成这样了,不管填多少,这个什么问题?

器件的图如下:

多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问题已经自我搞定了~~~是因为初始显示的是instance。。。。点一下ctrl+f或者shift+f就显示了!

网友:
您在option->display中可以看到display level(修改一下start 和stop就可以)。或者shift+f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样修改是每次都要这么做还是说一劳永逸?我已经看到器件了,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请问下这两个要修改成什么值?

网友:
是的,一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