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仿真敏感信号列表问题

楼主(2012-08-26):
modelsim仿真要求右侧信号必须都包含在敏感信号列表中。个别信号遗漏导致仿真出现问题,有些问题隐藏的比较深,对后期影响很大。

VHDL 2008支持 process(all)语句,将编译选项设置为 use 1076-2008,但在modelsim中编译仍出错。

特此请教各位。如何解决该问题?

网友:
组合敏感列表使用这样的写法:
    always @(*)

网友:
楼主说的是VHDL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但我用的是VHDL啊

modelsim 6.6d

网友:
用lint检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你的意思是用一个叫lint的工具检测是否所有信号都已加入敏感信号列表中?
我想找到一种简写的方法,并且没搞明白为什么modelsim 6.6d不支持VHDL2008新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