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想问下倒比管为啥不用W=最小宽度

楼主(2012-08-26):
反向过很多5V的芯片,发现倒比管有的W/L=1u/50u,1.5u/100u ,从没见过w到最小宽度0.5u的,请问这里有什么考虑吗,如果在不计较精度的情况下用w=0.5u,不是阻值更大更省面积吗?求指点谢谢!

网友:
什么是倒比管啊?

网友:
一般在模拟电路中实际应用中最小值应给超过三倍的最小工艺单位,数字无所谓。
以我个人理解,如果再小的话,可能会因为在实际制程中由于精准度等等原因,如果太小会引起不准确,或者产生其他效应!
而且倒比管如果 L很大,W很小,在栅极上电阻肯定很大,所以W大一点,可以减小在栅极上的压降,不知是否有道理,请各位指教!

网友:
精度考虑,模拟的W精度要求高点

网友:
5V的芯片应该是0.35um以上的工艺,design rule的 最小尺寸是多少?
人家这个工艺是不是 W最小只能是1um?
我们来估计一下W的最小值,
假设是0.35um工艺,mos管单contact,contact 0.35um,两边od 的 enclose 各0.25um,那么Wmin=0.85um
所以W=1um还是比较靠谱的值
不知道你怎么想出来个0.5um

网友:
5V的芯片应该是0.35um以上的工艺,design rule的 最小尺寸是多少?
人家这个工艺是不是 W最小只能是 ...
引用 网友A:

求真相 不要误导大众

网友:
我接触过的5V工艺管子最小W是0.92u,做倒比管的话,我也会是W=1u.

网友:
我接触过的5V工艺管子最小W是0.92u,做倒比管的话,我也会是W=1u.
引用 网友B:

    如果仿真发现W=1u,L取到最大了,晶体管还在亚阈值区,而恰巧W=0.92u时晶体管在所有工艺角下全饱和,请教一下,这时候是考虑用0.92u的W,还是在用晶体管串联的方式增大L?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就是设计个倒比管么, 至于这么玄乎么,不就受限于design rule

网友:
赞同5楼的说法

楼主:
谢谢大家,看来是我多虑了,在charter的UMC的0.5um工艺里面,都可以用W/L=0.5u/50u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0.92u 和 1u 差距很小,如果1u的仿真结果不行,0.92u 也好不了多少,还是串多一个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