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请问ESD I/O管和ESD power clamp管子有什么不同啊?

楼主(2012-08-26):
dongbu提供了两种ESD管子,一种是普通输入输出引脚的ESD管,另外一个是用在电源上的power clamp管,

请问这两种管子有什么不同啊,在一般的工艺中都要区分开来吗?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一种是防ESD,另一种是防ESD基础上加钳位功能吧。

网友:
没有绝对的不同。一个power clamp的管子可以再面积的要求上面低一点,所以一般io的管子比较小,power clamp的管子大。另一方面,power clamp用于电源,其上面的电压相对稳定在一个值,而io的电压会有瞬变,所以io上面的esd不大会用rc触发的。

网友(2012-12-19):
柯明道教授有一篇文章有详细的说明 题目好像是“The whole chip ESD protection”

网友(2013-01-18):
是不是power clamp也是过电流的?

网友B:
NMOS 若想用來做ESD保護用, 通常可以加一道 ESD implant layer,用來降低 NMOS breakdown 電壓.
Power clamp 電路有不同的作法; 如果是靠 breakdown 啟動寄生BJT,達到ESD洩流,就要加 ESD implant layer. 如果是用 RC trigger power-clamp NMOS 就不需要.

网友(2015-12-11):
在一般的工艺中都要区分开来

网友(2016-04-05):
楼主明白IO esd为什么不能用RC trigger吗

网友:
早点看到这帖子就好了....

网友(2016-05-16):
power clamp 是ESD 中最重要的部分。主要是规划芯片在ESD 冲击下的电流走向...

网友(2017-03-01):
回复 网友C:

   因为RC触发是建立在以下事实的:  1、 正常上电过程中,上电时间在ms量级;
  2、 HBM模型中,静电的上电时间大约只有10ns;

   正因为这两个时间差的特别远,才可以用RC来分辨这两种情况。

   而一般的I/O口,其变化速度一般无法预测,这个时候用RC触发显得不那么好用。

网友D(2017-05-02):
你可以简单的回顾下esd的发展过程,从最初I/O口单边esd 到双边 再到后来增加电源地的esd clamp,使用esd clamp 后尽量将esd的能量消耗在电源地之间的esd器件上,  对于I/o端的esd 做的小一些。
举个例子 I/O端为双向esd 面积较小, 当对地打正时,如果没有电源地之间的esd clamp通路,此时esd 电流要通过下关snap back 方式 对地泄放电流 能量热量会集中在I/O的下管。但如果存在esd clamp 通路时 较大面积 和低导通阻抗的 另一条通路是存在的,顺偏走IO上管然后 走电源地之间的esd 。(阻抗 是个很关键的东西 自己思考 所以这也是一般对规模芯片 隔一段距离就要 加一组esd clamp的原因)所以增加了esd clamp 后能有效分担I/Oesd的压力和负担,也最后的结果 相同结构下esd clamp 通常要比 I/O的esd 器件尺寸要大

网友:
回复 网友E:

pdf原始链接
http://www.ics.ee.nctu.edu.tw/~mdker/Referred%20Journal%20Papers/1999-Whole-chip%20ESD%20protection%20design%20with%20efficient%20VDD-to-VSS%20ESD%20clamp%20circuits%20for%20submicron%20CMOS%20VLSI.pdf?origin=publication_detail

网友F:
Whole chip ESD protection_US6730968B1.pdf (73.02 KB , 下载次数: 1263 )
还有篇whole chip ESD的专利~

网友:
Ming-Dou Ker教授的Paper;
原文可以去学校的网站找,是open的;
http://www.ics.ee.nctu.edu.tw/

网友(2017-07-02):
很棒的回答啊

网友(2017-10-11):
回复 网友D:

好观点。

网友(2018-06-27):
回答的很好

网友:
大部分情况IO的管子其实是工作在DIODE模式的,而POWER CLAMP的,要看你采用的方式,如果是RC trigger的,在ESD情况下,基本就是正常的MOS工作方式在导电(通过RC启动GATE上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感谢这么详细又易懂的回答

网友(2019-07-26):
引用 网友F:
还有篇whole chip ESD的专利~

谢谢!

网友(2020-04-09):
太感谢了  好帖子

网友(2020-08-16):
引用 网友B:
NMOS 若想用來做ESD保護用, 通常可以加一道 ESD implant layer,用來降低 NMOS breakdown 電壓.
Power clamp ...

老哥,请教一下, breakdown 啟動寄生BJT与RC trigger power-clamp在原理上有什么区别?是否都是利用Breakdown的原理,还是有特别的设计?

网友B:
RC trigger power-clamp NMOS 主要是走 surface channel 導掉 ESD current. 所以NMOS width要夠大, 降低導通的current density/per-um. 避免NMOS surface channel被燒毀.
利用寄生vertical BJT breakdown 進入Snap-back的保護方式, 因不是走surface channel, 導通的ESD電流可以分布到比較大的截面積,相對的current density小很多,也就不易燒毀(~ESD耐壓高). 缺點是ESD導通速度較RC-trigger power clamp NMOS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RC trigger power-clamp NMOS 主要是走 surface channel 導掉 ESD current. 所以NMOS width要夠大, 降低導 ...

学习了

网友(2021-11-18):
引用 网友A:
一种是防ESD,另一种是防ESD基础上加钳位功能吧。

你说的钳位功能,是指?

网友G(2022-03-21):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简单的回顾下esd的发展过程,从最初I/O口单边esd 到双边 再到后来增加电源地的esd clamp,使用esd cl ...

麻烦问下,ESD的 Powerclamp比nomal的IO大,在DesignRule里面会体现吗?还是有单独的Rule?

网友:
也跟着LZ学习一下

网友(2022-08-09):
非常感谢,有用

网友(2022-09-25):
引用 网友G:
麻烦问下,ESD的 Powerclamp比nomal的IO大,在DesignRule里面会体现吗?还是有单独的Rule?
...

嗯,有体现。需要最低的 total w 不同

网友(2023-01-12):
不管是POWER应用还是IO口应用, 两种管子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 都是通过瞬时低阻抗将静电泄放 。
IO 口防护(无上拉的IO口)一般管子浪涌能力会比较小 ,如果IO口速率高 对结电容的要求也会比较高 需要较小的结电容。
IO 口有上拉,这时应用需要考虑是否会造成latch up (如果是应用SCR工艺),普通的只是通过雪崩击穿起到钳位作用的管子则不必考虑SCR风险。
POWER clamp 管子,一般应用在POWER LINE 上,需要考虑 雷击浪涌的防护,管子个头一般比较大,结电容肯定会比较高 几十几百PF 或者更高。  也有可能trigger方式和普通IO的管子不同 RC trigger 也是非常常见的。
工艺上两者不好区分 ,一般POWER 的管子的都可以用IO的工艺 制作,反之不一定 ,详细情况可以看规格书也可以咨询原厂

网友(2023-03-24):
即使同样是GGNMOS,作为POWER CLAMP的时候希望trigger电压比用在IO上的低一些,特别是高等级ESD的时候,比如IO只对GND做了GGNMOS,这种情况下IO-对电源打正的时候,需要power clamp触发,那IO-电源的能不能保护其实是看POWER CLamp的触发电压+公共网络寄生电阻压降+IO和GND的二极管压降,这时候就要POWER CLamp的触发电压低一些

网友(2023-05-15):
引用 网友F:
还有篇whole chip ESD的专利~

感谢!!!

网友(2024-04-25):
下载这个是对的

Whole-Chip ESD Protection Design with Efficient VDD-to-VSS ESD Clamp Circuits fo.pdf

网友(2025-06-04):
Yes, Hold Voltage is differ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