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怎么设置单片机ide,可能增加关键字?

楼主(2012-08-26):
请问,哪位大侠做过单片机芯片吗?其实,我的单片机芯片已经设计完了。因为我在8051内核的基础上加了几个外设,就是加了几个特殊功能寄存器,在编译汇编语言的时候就有问题了,在一般的ide上编译只能用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地址,我的问题是怎么设置ide,我就可以在ide中用关键字代替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地址?

网友:
sfr   ADC_ADDRESS = 0x93;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刚开始我试图找一个方法设置一下ide,让ide能够识别我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但是这样不好做到。然后我就在汇编中定义我的特殊功能寄存器,尽量避免特殊功能寄存器和原有的寄存器名字重合。这样,在keil中也能产生hex文件。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大家快来顶起来!

网友(2013-01-08):
高手都来说下啊,我进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