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gma-delta调制器设计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2-08-26):
本人最近尝试设计一个用于过采样ADC中的sigma-delta调制器,通过看一些论文有了基本的常识,但也有很多疑问
1.供电电压一般用多大,1.8V是否可以
2.如果是设计二阶单环的调制器,各积分器的增益又是如何确定的呢,我所看到的同类论文基本都是0.5/0.5,其他值是否可行呢
3.接第二点,如果各积分器增益都小于1,则调制器的前向增益应该是0.25啊,又如何会引起过载呢

上述几个问题这两天一直困惑着我,希望有高人指点一二,先谢过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1、电源电压选多大,取决于你的工艺,低于nominal supply voltage的当然也是可以做出来的         比如当年steyaert就用0.5um的工艺做了一个900mV电压的DSM
    2、两阶的参数选取还是比较简单的,很多值都可以选,基本上只要a1小于1,都是可以稳定的
         参数选取课参看steyaert的论文Optimal Parameters for Delta-Sigma Modulator Topologies
    3、DSM的不稳定是由于quantizer的引入造成的,也就是说是由于quantizer noise造成的,quantizer是个
         非线性的器件,很讨厌的。而DSM对于quantizer noise在高频处会放大,因此会导致DSM的不稳定。

         对于一个反馈网络,不能简单的说他的开环增益小于1,那他就一定稳定,况且由于quantizer,他的近似的
         线性开环增益也不是0.5*0.5这么简单,还要乘以quantizer的增益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反馈网络,一定不要只看前向的,不是那么简单的。
   比如三阶的DSM,最后一级的gain小了反而还不稳定,越小越不稳定

网友:
?是这样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哇,版主你起的好早啊,pfpf
   虽然我还是一知半解,但感觉脑子里那些零散的认识相互有了关联,十分滴感谢你热心的帮助

optimal parameters for delsigma modulator topologies.rar (242.43 KB , 下载次数: 882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如果用0.18um工艺,1.8V是否可行呢,供电电压如果选取较大是否会对SNR有所改善呢(由于更高的输出摆幅),看的一些论文里的supply voltoge都是3.3V甚至5V
  还有关于量化器的增益问题,感觉不太好理解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我想请教一下在sigma-delta调制器中,如何确定输入信号的输入范围?0dBFs都跟什么参数有关?如何确定?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full scale指的不就是quantizer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吗,还能定其他的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Nothing is impossible...呵呵
   假如你电源电压选3.3V,quantizer的full scale选1V,那高摆幅有什么用
   quantizer的full scale也是3.3V的话,quantizer noise也会增大
   所以说这个东西都是很难说的一个东西
   电源电压选多少并不会决定SNR,我想不通,这个之间没什么必然联系吧。。。
   而且,如果你用fully feedforward结构,也用不着大摆幅
   当然选用比较低的电源电压会给你的building blocks的设计带来一些压力
   总之,SNR与你的结构,OSR,bit有密切的关系,supply相对来说是个比较次要的问题

网友C:
回复 网友A:

    Supply直接决定着你要达到的thermal noise level.和power consumption有很大关系。大部分high resolution sdm都是thermal noise limiting 而不是quantization noise limiting.

网友:
回复 网友C:

      前辈说的很对!
   确实,大概16bit以上,thermal noise会成为主要限制   我觉得讨论supply,讨论各种noise会让初学者觉得a bit ovewhelming
   毕竟supply并不是设计时考虑的主要问题
   supply的影响也是比较复杂的,很难说这个大小是多少比较好
   比如说降低supply吧,貌似可以降低功耗
   但输入信号范围的降低可能比supply的降低更快,这样功耗反而会上升
   但是降低supply又会降低decimation filter的功耗
   最后功耗会怎么样,很难说
   讨论各种noise,那就更复杂了
   SC-DSM里面kT/C会成为最重要的限制因素,加大电容,OSR,in-band noise会下降
   但是加大电容,GBW,SR可能都会下降,为了满足电路要求,又要增加功耗
   加大OSR也会增加功耗
   对于OTA的noise,增加第一级的Gm,噪声下降,但同时又会增加功耗
   还有DAC mismatch的问题,如果是CT,那jitter,excess loop delay又会降低SNR
   这样讨论起来,就太复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没那么复杂,
看看你能用的dcdc输出是多少,一级ldo提供足够的parr,你大概可以得到最大的可用supply. 如果没有stress尽量maximize swing。到底多大swing取决于你的opmp了。之后就可以大概估计noise level.比如假设thermal dominant.不一定要到16bit, low power design 12,3都可能thermal noise limit. 如果sc,kt/c, ct,r的值。然后看看opamp的功耗和noise contribution.基本上你就能估计达到一定的snr需要多少power. 真正需要minimze的是current. 至于digital filter, 肯定用DVDd,电压一般比较低。至于osr都是很初期计算sqnr的时候确定的。和supply关系不大,至于excess loop delay之类更是和supply没什么关系,只会影响你ntf的设计,again这是sqnr的范畴。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上,你好,这两天猛学一通,再回过头来看你们说的这些也觉得亲切多了

如你之前所说,SDM的SNR主要由输入信号的幅度和第一级的积分器的KT/C噪声决定。那么我是否可以这么理解,一方面就是设计运放使其具有大的输入动态范围,同时具有足够的增益,SR及GBW,另一方面增大采样电容Cs以减小热噪声,那么该如何定量的计算以确定Cs的值呢
(若指标定为OSR=256,16bit精度,两阶单环1位结构,fs=12MHz)

     接上面的说,对于1.8V的supply来说,满足要求的Cs是否会很大呢。如果这样的话,对于增益较小(比如0.5)积分器,Cf就会更大了,面积和功耗又会增加,我的理解对吗

     如果我选用折叠共源共栅结构单级OTA作为积分器的运放的话是否可行,这样仿佛输出摆幅又会较小,我估算了一下,差分输出的Vpp最多大概1.5V,输入可能会高一些。

    感觉还有很多地方没想通,又不敢写太多会把人吓跑。还请赐教了

网友:
都是大牛呀
敬佩敬佩

网友:
为什么自己是大牛又说别人是大牛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太谦虚了,上面讨论地不过是书上一些东西。

楼主:
各位高人寒暄完了,也别忘了提携一下后辈撒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才是高手啊!   都在米国待了这么多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还有个问题请教下哈
    对于一个二阶一位的单环SDM,量化器的输出高低电平之差Δ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否与积分器中运放的输出能达到的最大摆幅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我刚开始做这个

网友:
学习了,看大牛讨论真过瘾

网友(2012-11-28):
都是大牛,拜读ing

网友(2014-04-28):
回复 网友A:

    版主求看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444039&highlight=谢谢

网友(2014-06-08):
回复 楼主:

   我最近也在做一个二阶的sigma-delta调制器,遇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请问可不可以留个QQ什么的?拜托了。。

网友(2015-03-06):
关于sigma-delta调制器设计

网友(2015-05-22):
很好的资料

网友(2015-12-29):
版主牛人啊

网友(2016-07-13):
大家都好高深

网友(2017-08-10):
回复 楼主:

网友(2019-03-16):
我也有类似疑问,看各位讨论,学习了不少

网友:
版主您好,最近在看sigma-delta的相关资料,有一个问题,一位量化器也就是个比较器出来的可以看作是一串二进制的高低电平0,1,0,1....怎么判断他的位数啊,比如14位的ADC,这个14是怎么判断的啊?还望赐教。

网友(2020-09-14):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谢谢前辈的指点,感觉非常受益,我是新人小白。
不过我有一点疑惑,第2点中,您提到DSM的不稳定是因为量化器的量化噪声引起的,我的理解是不稳定是由于噪声整形引起的,而噪声整形一般是由反馈回路中的DAC加上环路滤波器造成的。请问前辈怎么看?求您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不明觉厉,,作为小白我一直认为sigma delta ADC一般受1/f噪声影响很大,倒是一直没听说过高精度sigma delta受到热噪声影响很大,
请前辈指点,,

网友:
高精度都会chopper

网友(2022-05-24):
佩服佩服,学习一下

网友(2024-11-21):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多位量化的a1可以大于1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