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麻烦大神帮我看看这芯片的差分信号和单端信号及共模信号的范围,谢谢

楼主(2012-08-26):
(图片)

楼主:
大家帮个忙啊,希望大家对新人大大支持啊,非常感谢

楼主:
难道真的么人会吗

网友:
Table6和Electrical Specifications – DC and AC章节就有啊,好好看看

网友:
Page 48
Input high AC voltage: Logic 1 @ 175mV  [VIH(AC175)min ] = 175 mV
Input low AC voltage: Logic 0 @ –175mV [ VIL(AC175)max ] = -175mv

Input high AC voltage: Logic 1 @ 150mV  [VIH(AC150)min ] = 150 mV
Input low AC voltage: Logic 0 @ –150mV [ VIL(AC150)max ] = -150mv
you can also select  AC135, AC125, AC100 ...........

Page 51:
Differential input voltage logic high - slew [VIH,diff] min =  200mV
Differential input voltage logic low - slew  [VIL,dif ] min =  -200mV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对新人的指点,我主要是对 Logic 1 @ 175mV  Logic 1 @ 150mV  Logic 1 @ 135 mV这几个参数如175mv,150mv,135mv这几个不太理解,还有就是Differential input voltage logic high - slew [VIH,diff] min =  200mV中的logic high - slew 不太清楚,以及Differential input voltage logic high    VIH,diff(AC)   Min 2 × (VIH(AC) - VREF)   Max VDD/VDDQ这个的差分判断与这个Differential input voltage logic high - slew [VIH,diff] 有什么区别,麻烦您再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了一下不是很懂,VIN low; DC/commands/address busses  VIL  Min  VSS  Nom  n/a  n和a代表的是什么?麻烦您在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回 #6
这牵涉到比较多 SSTL 的逻辑方法,不易一下说明清楚,你自己多看点书来化解疑虑,我尝试用简单的方法来描述。基本上 DDR3对输入信号是逻辑1或0的解读是以 Vref 为逻辑门限,输入高于这个电压就判为逻辑 1 ,低于则判逻辑 0,但是若只有这一线之隔,就容易在临界的地方产生逻辑的不确定切换,所以进一步要求穿过 Vref 后要再增或减 175mv 才算是逻辑稳态,这就是 AC175。那为何又有AC150, AC135 ....,其实这是牵涉到一些 IC 工艺及DDR演进的历史问题,你可以不用管,不管你用哪一个规格,以要求时序规格而言,他都是一样的。

网友(2012-10-21):
回复 楼主:

    n/a一般是指不存在,没有该值。
比如VIL这个参数,没有典型值

Parameter/Condition                                      Symbol    Min      Nom     Max                 Unit    Notes
VIN low; DC/commands/address busses             VIL    VSS        n/a     See Table 24        V

网友(2013-04-25):
一起學習一下!

网友:
楼主不厚道,帮你解决问题还倒要钱???

网友(2016-09-23):
回复 楼主:
楼主搞清楚那个SLEW的意思了吗?求扫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