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rdes TX

楼主(2012-08-27):
请问版中大侠:
Serdes的TX部分有哪些仿真指标,仅看一个eye diagram?
还有对于serializer,有什么指标?
最终的输出的jitter由哪些噪声贡献的?分别是什么传输函数?
TX的jitter对于数据传输的影响?

这些问题有哪些资料可以参考吗?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TX设计包含哪些,一般来说只包含:Serializer 和 driver。这两个地方其实都比较简单。
Serializer主要看看timing,因为这部分一般都是采用standcell完成的;
Driver部分要看你采用什么结构,是CML还是电压形式,主要看下:输出阻抗---阻抗匹配要求;输出幅度;眼图,如果是理想负载,时钟也是理想的,jitter应该很小。
但是其实TX应该考究的还有:(1)时钟质量,一般是PLL的设计决定了,所以要考虑PLL输出时钟的PhaseNoise,如果是半速方式的,还要考究时钟的占空比;(2)封装和传输线影响,因为很多Serdes对传输线是有要求的,需要远端测试指标。此时就要考虑一些预加重技术了来消除ISI的影响,具体预加重方式要根据负载来设计了。

楼主:
谢谢回答的如此详细!
如果来考量预加重的效果,是不是还是通过看输出的眼图的jitter会改善多少?
此外,一般看眼图的时候是不是都是加PRBS作为数据输入?

是不是RX部分要考虑的东西会更多一点,有RX,CDR,deserializer?

serdes能达到什么样的速度和性能,和工艺有很大关系?

楼主:
再弱弱的问一下,在TX端到底采用的是pre-emphasis还是de-emphasis?
好像看到的资料上,两种说法都有。
采用这种方法改善ISI,如果从频谱上面来想,多制造了一些小脉冲,相当于提高了高频能量,不是削弱了信号的能量了吗?

网友:
(1)如果来考量预加重的效果,是不是还是通过看输出的眼图的jitter会改善多少?
(2)此外,一般看眼图的时候是不是都是加PRBS作为数据输入?
(3)是不是RX部分要考虑的东西会更多一点,有RX,CDR,deserializer?
(4)serdes能达到什么样的速度和性能,和工艺有很大关系?
个人理解:
(1)预加重是在TX负载为封装,线材等引起ISI时起到高频能量抬升作用,如果在仿真时,没有加这些负载,眼图jitter会变差,如果加的有实际负载,可以根据线材衰减曲线加预加重的比值。有paper介绍各阶预加重所对应的频谱衰减,我没有去研究,因为我们做的SerDes,预加重方式是固定的。理论上,如果有线材和封装负载时间,如果使用对应的预加重方式,也没有DJ的影响,TX输出的jitter会被限制在很小的量级上,这要看你实际的driver怎么做了;
(2)眼图可以反映很多东西;Tj ,Dj ,Rj,amplitude等等,如果你看Tj,肯定要用prbs,如果你想抛开ISI影响,只是看看PLL phase noise 和 driver MOSFET noise引起的jitter(主要是Rj),就可以用clock来测试了。
(3)SerDes其实难做的就是RX了,PC常见的接口,SATAII/III,PCIE,USB3等,数据率对应在3G/6G,5G,5G,这么高的数据率,想实现时钟恢复是比较困难的,最困难的是USB3中有-5000ppm的扩频深度,另外比较难的地方是Equalizer的设计了。这都是RX要做的。
(4)消费类电子肯定采用标准CMOS工艺了,成本在那里摆着呢。至于serdes能达到的速度和性能,也是和工艺有必然关系的。据了解,像5G左右的设计,基本把工艺锁定在90nm以下了,有的IP是坐在130nm工艺上的,但应该使用了lvt的mos管了。

网友A:
再弱弱的问一下,在TX端到底采用的是pre-emphasis还是de-emphasis?
好像看到的资料上,两种说法都有。
采 ...
引用 楼主:

    这两种方式其实是一码事吧?
    Pre-emphasis是低频不变,增加高频;
   De-emphasis 是高频不变,减弱低频;
   从频谱分布上有啥子区别?貌似没有,只要幅度容忍其实减小点低频的能量没关系的,很多RX设计前面的都有equalizer的,对信号都有限幅放大作用的,CDR在乎的主要是jitter而不是幅度。

楼主:
封装和传输线影响是不是用nport,然后里面那个s-parameter file怎么来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泰克的TDR可以测的,供应商应该也有吧。

楼主:
再问一下大侠,似乎有看到一个 return loss的指标,TX需要考虑这个指标吗,这个怎么仿真?

网友:
    spectre里有sp,加一个port和balun就可以仿真了,具体你看spectreRF文档,或者请教下做射频的同学,他们应该很清楚。
    return loss指标也是spec中给出的。举个例子,sata中的要求是:
    150MHz ~ 300MHz  -18dB
    300MHz ~ 600MHz  -14dB
    600MHz ~ 1.2GHz   -10dB
    1.2GHz ~ 2.4GHz    -8dB
    2.4GHz ~ 3GHz       -3dB
    3GHz    ~ 5GHz       -1dB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楼主:
有个问题哦,我加了nport仿真,可是结果是用de-emphasis会使jitter增大。是不是还需要加上传输线模型呢?应该怎么加呢?
如附图所示,如果数据是20bit 250M, 转成 2.5G 半速时钟 的串型数据流,看eye diagram ,应该截取的时间是250MHz 周期的整数倍,period是400ps,对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De-emphasis是几阶的?你理解De-emphasis的作用是什么啊?
       我理解的De-emphasis主要是抵消ISI的影响,所以你仿真的时候如果TX的负载ISI比较小,De-emphasis会引起jitter变大的。
       另外你加PAD和package的寄生了吗?
              PAD寄生要看你的版图而定的,IO中的ESD电路寄生电容,pad寄生电容,
              封装线寄生电感,
              pcb上寄生电容,
              如果你有传输线的s-parameter模型,可以直接调用,如果没有,你可以按照你设计的Serdes中equalizer boost曲线的零点,极点频率构造一个相反的衰减曲线。一般用RC一阶衰减就可以了。(个人理解,不一定正确啊,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下)。

       eyediagram 如果是5G的数据率,period设置成N/2.5G。N=1,2,3,4,.......都是可以的。

楼主:
一阶。我的理解和你一样,所以我想看到de-emphasis的效果,必须要加入传输线的衰减才对。PAD,PCB等寄生电容用1.25pF等效,package寄生是在nport里面调入s-parameter data file。缺的就是传输线的衰减。看见analogLib里面有个tline,好像可以用,需要填loss resistance/conductance 参数。

有一个问题,TX端用了de-emphasis, RX端又用equalizer boost,不是为抵消同样的事情做了两次?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Pre-emphasis和equalizer其实都是抗ISI的。Pre-emphasis是预加重的,效果不是太好的,很多传输线的衰减很严重,只靠pre-emphasis是不行的,所以需要equalizer的,而且很多需要自适应算法,pre-emphasis可以称为FFE的么。
      多交流,一起学习。
     这个帖子咋没其他人来交流呢,就我们连个在这里唧唧歪歪个不停啊,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么好的帖子,受教了。
我最近也学习这个,关于jitter的问题一直没弄明白,所以想请教大侠指导
5GHz的数据传输率,换算成信号周期200PS,如果保证眼图,是不是要做到Peak to Peak jitter 20PS左右的时钟?
但有看到有些资料说,数据抖动大没关系,只要时钟和数据一样就能正确采样到数据。
这两个该如何去理解,到底要什么样的PLL/CDR才能满足serders TX/RX的需要

楼主:
问题不辨不明啊!
将此贴顶成serdes设计宝典贴!

网友:
回复  wuzl423

这么好的帖子,受教了。
我最近也学习这个,关于jitter的问题一直没弄明白,所以想请 ...
引用 网友B:

        有的CDR设计是看jitter tracking的能力,有的是看jitter filtering的能力,但同时又要保证CDR acqucition behavior。
        如果你的设计是前者,那就要看重时钟和数据的相对抖动了,CDR是偏重于恢复数据的能力,一般在数据恢复后,要进行“恢复时钟”和“本地时钟”时钟域切换,只要时钟域切换没问题,恢复时钟是什么样子的,并不是太在乎。
        至于你说的时钟jitter 在20ps,我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些也是个人理解哈,不是权威啊,我也是菜鸟的。互相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问一下,楼上做了多久的serdes,还说是菜鸟?

网友:
回复 楼主:

    “菜鸟”的“菜”,按照认同来源台湾口语的人的说法,是“差”或“逊”的意思。维基百科上的释义。这样看来,水平差,做的越久越有资格称为菜鸟。不光技术逊,智商是不是也菜呢?
     哈哈,咱还是多讨论技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的CDR设计是看jitter tracking的能力,有的是看jitter filtering的能力‘’
这个该如何理解吖,两种CDR的区别只是在带宽吗?分别应用在何场合?烦劳大侠再不厌其烦了 。。
若是对应这两种CDR,TX要如何设计才能保证数据的顺利恢复,现在对这些很迷茫啊

20pS是我按照200pS简单乘以0.1看的,照大侠说的,这20ps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太明白你说的问题啊。
    为什么是200ps*0.1?
    TX设计不是有指标要求的吗?我所接触的有sata,pcie,usb3等串行接口,TX的设计spec对数据发送质量有要求的,怎么和RX的恢复扯的上关系呢?
    理论上,TX的发送只要满足spec的要求就可以了,在spec容忍的范围内,做到jitter越小越好。
    RX恢复能力是看你equalizer和CDR设计的强弱了。
    麻烦您能不能解释下你的问题?为什么有这样的疑惑?

    至于jitter tracking和jitter filtering,我也是自己的理解,说出来也是想请大家讨论下。
    对于sata,pcie,usb3等高速PHY设计而言,RX的作用是恢复对方发送的数据,并解串给link层,对于此类应用,一般在RX有本地时钟源,也就是说RX有两个重要模块CDR + local Clock Generator,Clock generator提供一个和数据率有一定频偏(频偏不能太大,这要看你的CDR恢复能力了)的本地时钟源,RX使用该时钟对接收的数据进行数据恢复和时钟恢复,恢复的数据经过时钟域转换再次切换到本地时钟上,这个是弹性buffer实现。所以这种应用是注重数据恢复的,因为在RX端是有clock generator的,虽然和接收数据的内嵌时钟有频差,但CDR是可以滤掉这个时钟频偏的,而且在CDR恢复时钟的过程中,CDR只要能跟的上数据的相位抖动即可,也就是说CDR jitter tracking能力强就可以把数据恢复出来,CDR恢复的时钟和接收的数据即使存在大的同相抖动,也是不太在乎的。
     而对于很多通信应用而言,RX部分是没有local clock generator的,只有一个CDR,在OC**传输中,中间有很多的repeater的,每个repeater都是一个CDR,所以CDR的要求主要是对jitter filtering的能力,Thomas H Lee有偏经典的paper里面讲到了这钟CDR jitter tranfer fuction 带宽小比较好,对jitter filtering就好,同时要做到很好的抑制jitter peaking和acqusition能力。还有一篇文章也介绍了jitter tolerance的要求,即在保证jitter filtering能力的同时,也要做好高频的jitter tolerance。
     第一种应用其实jitter tranfer funtion的带宽可以不用做小,做的太小了就削弱了jitter tracking的能力,同时对jitter peaking要求没有那么严格,因为jitter peaking只会影响到某段频率上的jitter tolerance,而不像第二种应用是多个CDR级联,jitter peaking会一级级的放大,最后会直接影响到后面的接收。

      表达能力有限,说的不清楚的地方,我们继续讨论。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希望做Serdes的大侠们都来讨论下。

网友:
神贴 必须顶!

楼主:
一般大家会仿真多长时间来做eye-diagram呢,测试时是取100万个周期长度?

网友:
平时仿真,样本数比较少,一般取几百个样本,看下DJ
测试貌似去了几百M个样本数吧,示波器一般会外推到10^12或者更多来看TJ吧,还要看采样精度,貌似现在示波器是16倍或者32倍过采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2)眼图可以反映很多东西;Tj ,Dj ,Rj,amplitude等等,如果你看Tj,肯定要用prbs,如果你想抛开ISI影响,只是看看PLL phase noise 和 driver MOSFET noise引起的jitter(主要是Rj),就可以用clock来测试了。

    对这段还有点糊涂的地方。
单就TX而言,主要的抖动源是PLL时钟和driver。我的电路是前端设计加上封装线寄生,再接了100nF,ac耦合和50ohm负载电阻。
如果想看Tj, 则是输入数据加PRBS,PLL时钟也是加上jitter的。 (Tj=Dj+Rj)
如果想单看driver部分的Tj贡献,就是输入加PRBS,PLL时钟为理想时钟。(Tj - PLL贡献的Rj)
如果想抛开ISI影响,就输入加clock, PLL时钟加上jitter。(无Dj,仅有Rj)

所以才会说眼图可以反映很多东西对吗,是根据你想看的东西不一样,加的激励不一样,才得到不同的想要看的结果?

弱弱的问一下,眼图plot出来后,是不是拿cursor量一下过零点交叉部分的宽度就是jitter的值,这个值是pk-pk值吗?

楼主:
对于USB 3.0, 一般传输线大家取多长,来对de-emphasis效果做仿真呢?
那个传输线是用tline,然后填上多少ohm/meter的参数吗?
请有经验的大侠赐教!

网友:
请问下大家在进行仿真的时候的 抖动模型是怎么建立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你是怎么加PLL 和 MOS noise的?
     我一直没有搞清楚过PLL noise 在做设计的时候怎么考虑,平时做项目也都是仿真下PLL的phase noise,坐下横向对比。单独仿真Drvier的时候一般用的是理想Clock ,最多加下占空比的影响。
     另外cadence做trans仿真时一般没有加过MOS noise,所以设计时仿真是看不出来RJ的,只反应下失配,电容,电感等带来的DJ。
     我说的眼图是测试结果,scope是可以把jitter分离的。

楼主:
应该是用veriloga写的吧,带jitter的clock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  主要是如何去加入jitter,就是一种方法   之前我在一篇Ken Kundert的文章中看到用VHDL搭建的jitter模型(应该是他吧,有点忘了),里面有提供一种jitter搭建的方法,我想知道大家对这个jitter模型是怎么搭建的。我现在刚开始接触这些对jitter这个实在是不大了解,由于对这方面比较没有基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文章可以参考参考?或者说下自己的看法

网友:
还有对于serdes这方面的详细的指标有没有什么可以列出来的,由于是老师让我做CDR,但是没有人带,只是功能性的了解下这方面的东西,关于具体的设计指标,很迷茫。比如像整体的仿真只是从眼图中、和自己编写的误码率检测吗?我感觉这些好像有点太泛泛了,有没有其它具体点的性能要求。求大师指导指导,自己弄真的好迷茫啊,只能在这里问问大家了

网友:
CDR_jitter.rar (838.96 KB , 下载次数: 409 ) 回复 35# martin579

     你说的是附件中的文章吧.,另外你可以看下附件中的CDR paper,也许对你有帮助。
    怎么设置免费下载的啊?不知道设置成功没。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是附件中的文章吧 CDR_jitter.rar (838.96 KB , 下载次数: 142 ) ,另外你可以看下附件中的CDR paper,也许对你有帮助。
     怎么设置免费下载的啊?不知道设置成功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分享啊

楼主:
大侠知道tline怎么用吗?
我的电路里面加了封装线寄生,还是看不到de-emphasis的效果,所以估计必须加入传输线损耗才能有效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mtline在cadence提供的rfEamples库里面有例子,你可以看看,如果你有s-parameter,直接在type of file中选s-parameter,在s-parameter file中添加文件就可以了。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找下RLCG line model的资料研究下,可以自己建下model。

群里有高手的么,麻烦做射频方面的人过来讲解下么。

网友:
小弟也在做serdes,不过是简单的TX部分,此贴必奉为精品,遇到大问题后定来请教

网友:
good 神帖
push~~~3q3q~~~
推一下!!!!

楼主:
看见analogLib中有tline和mtline,两者有何区别呢?

楼主:
欢迎大家来此贴讨论serdes。

楼主(2012-09-26):
以前是做PLL的,觉得都已经好像模拟的那些纯模拟的运放啊什么的都接触不到了,做了serdes发现,离模拟越来越远了。。。。。。
因为以前接触过射频系统,感觉做系统的很牛很牛,先要搭个框架,然后给各个模块分配指标,再得出整个系统的信噪比啊什么的,做serdes需要这些吗,我所看的serdes里面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用standard cell搭搭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SerDes里面也有很多东西的,calibration 算法,DLL PLL equalizer CDR interpolater bias esd layout等等,貌似没那么简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serdes 确实没那么简单。
请教一个问题,如果TX有半速率做,最后用高低电平mux出去串行数据。那么SATA2来说,TXPLL产生的时钟就是1.5G。在SPEC里要求的是down spread 5000ppm,但是这个是对3G的data来说的。那对SSC PLL 1.5G ,扩频应该多到多少呢?-2500ppm?-10000ppm还是-5000ppm?自己感觉应该是要做到-10000ppm,因为如果1.5G clock周期变化最大为1%的话,半个周期变化应该为0.5%,用这个半周期去框数据,数据周期变化也是0.5%。 高手帮忙分析下。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3G全速,数据周期为333p,-5000ppm频偏,数据周期334.7ps
        半速, 1.5G clock 周期666p,-5000ppm频偏,周期669.3ps,采用半周期串化出数据,数据周期为clock周期的一般,即:669.3p/2=334.7ps,相对于333ps仍然是-5000ppm

网友:
简单的问题,搞错了。1.5G的0.5%相当于3G的1%了。所以1.5G也应该是5000ppm。谢谢楼上的~~

网友:
    以前做ADC的,觉得整天就在调版图,现在做transceiver,觉得系统工程师傅好牛啊,反正我看了文档还是一团乱码,只会领指标,干电路。说白了也是整天调版图,唉,咋老是版图。

网友:
接口果然是高级货色啊。

楼主:
个人觉得,还是射频系统难度 >  高速借口难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些标准里有明确要求preemphasis or post, 比如 DisplayPort要求有post1 and post2, 没有pre.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很多消费类产品都趋向无晶振RX,所以CDR设计就有了更多挑战。而且一般标准对CDR抖动跟踪能力大多有要求。

网友(2013-03-12):
回复 楼主:

   anodocforclearence?

网友:
回复 网友A:

   CDRisgrt

网友(2013-08-31):
回复 网友E:

    你好,请问你是做什么产品的transceiver?

网友(2014-01-02):
wuzl大牛哪里去了呢?

酱油路过,讲讲自己粗略理解

1  s-paramter  cadence中mtline模型不是很好用,ac仿真出来结果吓尿了,文档支持也不是很详细。我是直接用matlab里面一个函数,可以直接把s-paramter转换成veriloga格式直接在candence中使用,函数名貌似xxx2va之类。

2 封装除了寄生电容还应考虑封装电感影响,电感引入的信号质量恶化是不可恢复的。

网友:
眼图对于数据传输质量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检验方式

网友(2014-02-14):
有没有做receiver的大牛啊?

网友(2014-09-14):
回复 楼主:

tline 就一条mtline 你可以射m ,比如为2 ,可以进行差分信号传输

在terminal里输入:spectre —h mtline 你可以看下,有说明

网友:
又遇SERDES大神

网友(2014-11-29):
需要.
Return loss 很重要.
外接50歐姆的電阻, 然後用sp analysis.

低頻率段會很低, Return loss 會隨著頻率的增高而變差.

网友:
用兩個 step response 互減

网友(2015-01-21):
回复 网友F:

   你好,请问s-paramter如何获取?我也在用mtline做传输线建模,但没有s-paramter或者RLCG.data什么的,我看里面有个fieldsolver的选项,是否可以用那个建模,只是不知道里面的具体参数如何给呢?

网友(2015-03-05):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预加重方式有哪几种?   如何根据负载来选择预加重方式呢?

网友(2015-11-21):
回复 网友A:

   Thanks.

网友(2016-05-31):
回复 11# wuzl423 求教,差模的 return loss怎么仿真啊

网友:
回复 11# wuzl423 求教,共模的 return loss怎么仿真啊

网友:
做Serdes是不是对通信方面的理论要求比较高啊?求介绍一些基本知识的相关书籍。
马上要进入一家做Serdes巨牛逼的公司了,然而自己还是菜鸟,飘过。。。。。

网友:
做Serdes是不是对通信方面的理论要求比较高啊?求推荐介绍基本知识的相关书籍。
马上要进入一家做Serdes巨牛逼的公司了,然而自己还是一个菜鸟,飘过。。。

网友(2016-09-29):
回复 网友G:

膜拜,哪家公司?intel,xilinx,altera,ibm,broadcom,fijistu?

网友:
回复 网友H:

单边termiantion 50 Ohms,差分就是100 Ohms,仿真用个变压器把差分变单端就行了

网友(2017-04-27):
回复 网友F:

    你说的matlab里面的函数是哪个?怎用?

网友:
TX PLL一般的设计指标如何定呢

网友(2021-03-17):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大侠,似乎有看到一个 return loss的指标,TX需要考虑这个指标吗,这个怎么仿真? ...

关于return loss 怎么仿真啊?求教~

网友(2022-09-14):
mark,正好在学

网友(2023-08-09):
大佬,有关于Serializer的相关资料吗?最近在学这方面的

网友(2024-07-04):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方式其实是一码事吧?
    Pre-emphasis是低频不变,增加高频;
   De-emphasis 是高频不变, ...

会影响的是信号幅度,pre是增强高频,也就是翻转时的信号,de是降低频,也就是减信号不翻时的幅度,具体选哪一种,看协议对幅度的要求,看协议driver类型的其他参数是否会受ffe实现方式的影响,比如有些协议会对共模电平有要求

网友I(2024-12-26):
请教一下大家TX端 Driver的带宽要怎么仿真呢

网友(2025-09-11):
引用 网友I:
请教一下大家TX端 Driver的带宽要怎么仿真呢

请问楼主现在会这个了吗?想请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