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版图中MOS管的宽长

楼主(2012-08-27):
模拟电路中为了方便画版图以及好的匹配性,MOS管的宽和长怎么取,比如0.18工艺设计一个运放,输入对管最小L取多少,多管并联时,并联的W取多少,怎么考虑

网友:
一般L是不会变的,w最好分成偶数根,采用共质心结构,具体根据版图布局和管子的大小来确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最小L和W的取值又怎么确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RD 根据需要的电流,跨导,输入输出阻抗等等一系列条件调试出来的MOS size,由于很多无法避免的二级效应,analog部分的device length一般至少是minimal length的3-4倍以上(我自己接触过的projection),所以RD会给出,比如一对差分对,W=2,L=0.6,M=4这样的MOS,你基本就需要follow这个来画,如果你要更改,比如改成W=4,L=0.6,M=2,MOS所有的寄生就会改变,很有可能跳spice module,这样RD的前仿就失去准确性。

网友:
那是电路设计者应该考虑的事情吧,一旦电路确定,管子的参数一般是不能随便改的,除非找到能够
说服电路设计者让他变更器件参数的理由,不然只能在现有的基础上做匹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电路设计者该如何去考留这个问题,有什么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小弟是画版图的也不甚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