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的负反馈环路的开环频率响应

楼主(2012-08-27):
如题,运放一般用在负反馈结构中,那么在连接成了负反馈环路的情况下,为什么会有开环频率响应这个概念,不应该是闭环频率响应吗?

网友:
开环,闭环,环路三个不同概念

网友:
开环:A(s);闭环A(s)/[1+A(s)B(s)];环路:A(s)B(s);

网友:
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吧,运放有自己的开环频率响应,运用负反馈后会对开环频率响应有所影响,不知道对不对,请指教~

网友(2013-08-23):
2楼提供了正确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