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IC功耗分析

楼主(2012-08-27):
数字IC怎么进行功耗分析呀?是在DC综合后用REPORT_POWER分析还是在modelsim中产生VCD文件用PT来分析?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啊,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设计中进行功耗分析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贯穿整个设计flow
DC power 分析精确度没有pt高,但是原理是相同的;通过设置翻转率来进行功耗计算(switch power+internal power),这两种功耗分析方法和实际有非常大的偏差,但是可以查看相对功耗帮助设计;

当然rtl代码也可以通过spyglass或者power artist进行功耗分析,此类分析是对代码进行检测,寻找出没有gating或者空翻或者逻辑冗余的地方;两个工具原理一样,工具内部具有预综合功能然后加载test case进行功耗计算和分析;

最有也可以如上所说的产生VCD文件加载netlist在pt下进行功耗计算,准确度会更高;

写的比较乱,希望能帮的上你

网友:
清华有ppt教程,"LP设计方法学与设计流程EDA工具"。很详细,理论到实际,包括synopsys和Cadence的LP设计和分析流程,介绍相应EDA Tool Chain。以及UPF和CPF的介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受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哈!

网友:
更加精确的分析是要在pr的不同阶段,做power分析和ir drop分析

网友(2013-03-07):
回复 网友B:

    PPT哪儿有下的呀?

网友:
2楼说得对

网友(2015-09-28):
LP设计方法学与设计流程EDA工具 哪里下载呀

网友(2018-01-04):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9-04-17):
用pr之后的netlist和其产生的vcd文件,然后用ptpx分析,比较准确

网友(2019-11-20):
LP设计方法学与设计流程EDA工具
学习一下

网友(2025-02-12):
北大的课程不错,但是有点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