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数模混合仿真生成symbol的问题

楼主(2012-08-27):
用verilog代码做functional生成symbol的时候,出现了cannot find ncvlog executable for your path。请问诸位这东西在什么地方?搜索了半天搜出好多个,看着都不像。是不是用spectreverilog和ultrasim做混仿,生成symbol时都需要用ncvlog啊?求解惑。

网友:
先在Cadence下新建一个SYMBOL, 再新建一个FUNCTIONAL,再把程序拷进去

楼主:
谢谢这位朋友的热心,但是这样虽然可以建立起symbol,但并不能用于仿真。。。

网友(2012-11-14):
回复 网友A:

   大侠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   想问你是咋样解决的??

网友:
检查一下工具设置路径, 应该是没有加IUS或者INCISIVE路径吧.

网友(2015-05-10):
同问,这个要怎么解决?

网友(2020-10-27):
有解决吗?有大佬能解答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