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formality 遇到FMR_ELAB 146 147问题

楼主(2012-08-27):
在进行DC网表和RTL的形式验证时,formality读入rtl文件发生了以下warning FMR_ELAB146 FMR_ELAB147,并导致后续错误,开始我采用set hdlin_warn_on_mismatch_message "FMR_ELAB-146 FMR_ELAB-147"的方法解决,担心这样做会导致一些mismatch失察,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一同分享一下,在此谢过了,我将error和warning以及可能导致错误的部分rtl粘贴如下,各位参考一下

reg [7:0] mem [514:0]

楼主:
额 没人关注,人工置顶一下

网友:
这个只是报你的代码不规范。。。。是个che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  thanks ,解决了,就是mem索引长度和mem长度不匹配造成的

网友:
偶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top设置不了。。。

网友(2013-01-08):
看手册,上面有方法的。
有你SCRIPTS中加上set hdlin_warn_on_mismatch_message FMR_ELAB-147即可

网友(2014-04-14):
回复 网友B:

    请问怎么改啊,,,我这好多这个错误,根本一点都读不进formality???求回复

网友(2017-11-02):
谢谢楼主,今天遇到同样的问题啦!

网友(2017-12-14):
请问出现FMR_VLOG-481 ,是什么错?我已知是语法出错,但不知道错在哪?报错内容是:input in input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出现“input” in “input”是什么错?错误代码:FMR_VOLG-481

网友(2020-05-12):
这个命令被废弃了,用这个
set_mismatch_message_filter -warning FMR_ELAB-147
可用set_mismatch_message_filter -help查看帮助。

网友(2021-05-20):
谢谢大家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