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8311做的板子不能被识别

楼主(2012-08-27):
自己做了块8311的板子,但是插主板上没有被识别,调了好久了还是没有解决,用表测Lreset一直是高,说明本地一直在复位,PCIE接口的eeprom的cs#一直高,eeclk输出低电平,实在不知道问题出哪了,求懂得朋友们帮个忙解决

网友:
先检查复位。。。LZ北航的?

网友(2012-10-29):
想请教下楼主啊! 我也没弄出来 问题和你的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碰上的问题和楼主差不多,怎么也查找不到新硬件,系统还是可以照常进。不知道您有没有遇上这样的经历

网友:
Check JTAG RST# pull to ground 1K

also,

EEDI/DO pullup to 3.3 ?

Link status ?

Are you in endpoint or RC mode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工作在end模式,上拉的也都搞定了,能进去windows 可就是无法搜索到新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