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41使用疑惑

楼主(2012-08-27):
新手一个,用的是ic5141,纳闷为什么我在画多晶path的时候没有像教程一样的那种  界面,而是直接让我选择坐标点开始画path,而且是用默认的0.6去画,我想用0.8来画就不能了。。再者就是为什么我要拷贝一块对称的金属层到另一边,希望是以sideways的形式拷过去,  这个是教程上给的图,我也是一样在复制的过程中没有这个图,如何才能让它显示出来捏?多谢!

网友:
和IC5141的默认快捷键有关,你说的两种情况,可以使用如下的操作方式:
1、选择Create Path(默认快捷键应该是p),然后按F2(也有可能是F3,记不太清楚了,你可以试一下),就会出现你所说的那个对话框, 然后将下面那个固定尺寸的选项勾选,之后的path尺寸就会变成你所需要的0.8µm了。

2、想要对称复制,选择你要复制的图形之后,按快捷键c,然后再按F3(也有可能是F2,记不太清楚了,你可以试一下),就会出现你想要的那个选择sideway的对话框。

楼主:
回复 网友A:

   F3键~~~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