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高手

楼主(2012-08-27):
本人新手,正在看拉扎维那本书。请教一下各位高手MOS的源极和漏极到底可不可以互换?如第二章课后题第十题的(b),为什么上来直接就把源和漏换了?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MOS管的源漏是对称结构的,哪个是源哪个是漏有相对电位决定,MOS的源接低电平,漏接高电平;PMOS源接高电平,漏接低电平;Razavi的第二章相关习题中随着电压的变化,源漏是会变的。有些书Symbol符号上看不出源漏,相对电位才最终决定源漏。还可以再想想MOS做开关时的源漏。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