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ic610安装问题!,江湖救急!!??

楼主(2012-08-27):
Centos下安装IC610出现这种错误:
....................................
Type the path to InstallScape installation directory [ (q to quit)]: /usr/synopsys/Virtuoso/IC610/install
InstallScape installation directory: /usr/synopsys/Virtuoso/IC610/install
Extracting InstallScape version
for platform lnx86 in /usr/synopsys/Virtuoso/IC610/install
./SETUP.SH: line 814: uncompress: command not found
Could not install InstallScape in /usr/synopsys/Virtuoso/IC610/install
You must have write permissions to /usr/synopsys/Virtuoso/IC610/install
There must be atleast 80 MB of disk space available in
/usr/synopsys/Virtuoso/IC610/install
/bin/tar: This does not look like a tar archive
/bin/tar: Exiting with failure status due to previous errors
Exiting...
[liuzt@localhost CDROM1]$

请高手指点~~~~

网友:
Could not install InstallScape in /usr/synopsys/Virtuoso/IC610/install
You must have write permissions to /usr/synopsys/Virtuoso/IC610/install

没用root?tar版本问题?

楼主:
不是root的问题,在root下也是这样!难道就是所谓的tar版本问题??

网友:
操作系统中没有uncompress命令。你可以找一个uncompress执行文件copy到系统的相应目录中,或者用gunzip link成uncompress试试。

网友:
    对的  到你的 /bin 目录 用

ln
-s gunzip
uncompress 试试

网友(2013-05-03):
cd /bin
ln -s gunzip uncompress
还是不成功 请教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成功了 必须先把原来错误的uncompresse删除

网友(2014-04-02):
回复 网友A:

   楼主,具体怎么操作?求指教

网友(2017-05-17):
先删除旧的再操作   已解决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