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低功耗设计运放输入管进入亚阈值区的问题

楼主(2012-08-27):
最近公司在做低电压低功耗的设计,我做了个低功耗的预放大器,偏置电流在30nA,伪电流源采用了倒比管使得各工艺角下伪电流源都工作在饱和区,但是输入管和负载管全部在亚阈值区了,各个工艺角和温度下仿真运放都能够正常工作,请问这样是否可靠,在实际流片后亚阈值区的管子会不会关断导致无法正常工作?

另外,在使用spectre仿真时可以看到输入管和负载管在subthreshold,即region为3,但是hspice仿真结果只会显示cutoff,请问如何确定这个cutoff是工作在亚阈值区了还是真的关断了?还有就是能否让hspice仿真的结果显示出subthreshold?

谢谢!

楼主:
很多文章里做低功耗时都会让晶体管工作在亚阈值区,这样做到底可靠性有多高呢,yield稳定吗?

网友A:
在HSPICE下,我觉得你应该把每个corner的vod=vgs-vth值都看一遍,vod尽量小于 3个VT,(3×26mv)

楼主:
小于3个VT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呢?vdsat和vod有什么关系呢,这两个参数哪个决定晶体管的工作状态?

我现在输入对管和负载管的vgs都比vth小,所以p管的vod是正的,n管的vod反而是负的。

谢谢!

网友:
估计量产危险!做做论文还可以

网友B:
才30nA的电流,多做备选方案,从已有的经验来看(参与过单片800nA功耗的产品设计),fail的概率很大。这里的fail倒不是指funciton fail,而是实际功耗会和你仿真结果偏差很大。

网友:
ls说的很对。很多foundry提供的SPICE model在低于100nA的情况下仿真就很不精确了,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还是先走一次MPW。

网友:
回复 楼主:

    真心看工艺model了,可以看他sub域的model怎么写的,或者问其工程师
    在tsmc量产多次,无问题

楼主:
回复  nashmvp

    真心看工艺model了,可以看他sub域的model怎么写的,或者问其工程师
    在tsmc量 ...
引用 网友C:

    T的工艺还是很有保障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功耗会偏很大啊,那也就意味着电流偏差可能会很大了,如果电流太大了伪电流源岂不是要到线性区了,如果电流偏小了就关断了。不会放大器最终无法正常工作了吧。如果做低功耗的预放大除了用小电流外还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应该还是MPW的,这个仿真不准了是指结果计算不对了,还是指实际流片与仿真偏差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实际与仿真的差异。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明白了,谢谢!

网友(2012-12-02):
最近在公司里看到个运放也是输入管工作在了亚阈值了,尾电流800nA,真心不怎么了解亚阈值的运放。。

网友:
不了解亚阈值区!

网友(2015-05-12):
我最近也遇到这样类似的问题,差分输入对管工作在亚阈值区,这样对整体电路会有什么很大的影响吗?比如说增益或者其它性能参数?

网友(2015-07-24):
最近做LDO 不知道出来结果怎么样

网友:
LDO整体作到3uA以内 有难度吗

网友(2015-12-18):
回复 网友E:
3u静态电流吗

网友(2016-03-15):
回复 楼主:

   Vdsat是该栅压下达到饱和的源漏电压,源漏电压达到这个值器件进入饱和区。Vod过驱电压,无论是饱和区还是亚阈值导电区都需用Vod值,饱和区,Vod是正值,亚阈值导电区是负值。Vdsat小于3个Vt,是为了保证器件在任何情况下都工作在亚阈值导电区。

网友(2019-05-14):
引用 网友B:
才30nA的电流,多做备选方案,从已有的经验来看(参与过单片800nA功耗的产品设计),fail的概率很大。这里的f ...

才30nA的电流,多做备选方案,从已有的经验来看(参与过单片800nA功耗的产品设计),fail的概率很大。
这里的fail倒不是指funciton fail,而是实际功耗会和你仿真结果偏差很大。

=>
那一般 model 是否 <100na 都不够准?  那如果用  cuurent mirror 可到都低 ?

网友F(2020-08-05):
引用 网友A:
在HSPICE下,我觉得你应该把每个corner的vod=vgs-vth值都看一遍,vod尽量小于 3个VT,(3×26mv) ...

vod尽量小于 3个VT,(3×26mv)为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vod尽量小于 3个VT,(3×26mv)为啥?

VDS>3VT>VOD,为了让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区的饱和区

网友H:
引用 网友G:
VDS>3VT>VOD,为了让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区的饱和区

有参考文件这样论述的吗?还是你的个人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参考文件这样论述的吗?还是你的个人经验?

亚阈值的饱和区的概念,我也是看站内有人这么说

网友I(2020-11-04):
引用 网友H:
有参考文件这样论述的吗?还是你的个人经验?

根据这个公式,说Vds>3Vt以上,才能够满足形成扩散电流浓度梯度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I:
根据这个公式,说Vds>3Vt以上,才能够满足形成扩散电流浓度梯度的条件

Good reference。

网友:
有答案吗

网友(2023-07-21):
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吗?

网友(2024-03-01):
怎么都只有讲nmos的,不讲pmos的哇 pmos的亚阈值区在哪呢,求问

网友(2024-12-19):
可以工作,但因为model不一定准,所以偏差会大些。

网友(2025-08-13):
我做过6nA的电流源,一切正常,没啥问题,用的ts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