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后进行后仿的问题

楼主(2012-08-27):
请问各位:
1,在进行过DC综合之后,有没有必要对dc输出的网表进行仿真验证?(不考虑形式验证)
2,如果此时仿真,那么是否应该反标sdf文件?
3,对比最初的功能仿真,后仿不反标和后仿反标这三种情况,此时结果是否应该一致?
4,亦或是由于此时holdtime存在违例,所以仿真结果一定是错的,无论反标与否?

网友:
没有必要仿真,
可能会出现hold,如果真想过一遍的话,就不要反标,把库里头的触发器改成有delay的,
把所有的组合逻辑都改成零delay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