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igma-delta 调制器振荡的问题

楼主(2012-08-27):
我做了一个三阶sigma-delta调制器,前仿真时,所有工艺角下电路的信噪比都大于90dB,但后仿真时,电路在所有工艺角下都振荡,不是overload的原因,有牛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谢了

网友:
说了等于没说

网友:
回复 楼主:

    结构拿来看看,前仿FFT频谱拿来看看

网友:
说得越具体,越可能看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后仿真时 ,如果只提取寄生电容,电路是正常工作的
但一旦提取了寄生电阻,电路就变得振荡了。只提取寄生电阻的时候也会不稳定。

网友:
没真相,没图

网友:
从你的描述看,不是寄生Res的问题

楼主:
RE: 请教:sigma-delta 调制器振荡的问题

前仿的FFT

前仿的FFT

调制器电路图

调制器电路图

这个是Z域模型

这个是Z域模型

楼主:
上图第一个是前仿的FFT分析结果,第二个图是调制器电路图,第三个图是Z域模型。
公司里没法截图,只能拍照了,将就看一下。

后仿真时,提取寄生电阻以后电路就震荡了

网友:
是不是寄生电容导致co-efficient 变啦?
你有没看你的loop 对 参数变化的敏感度?

网友:
你先看看dc吧,确定网表提的对吗?

网友:
我现在做的sigma delta后仿真也出现问题,某一级放大器输出波形在有几个波峰处出现尖刺震荡,导致最后的fft跟前仿相差很大。

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能帮忙解决感激不进!!

网友B(2014-04-25):
回复 网友C:

   这个敏感度怎么看啊?大神可否稍微解释下,

网友(2020-03-27):
SNDR is so small ???

网友(2021-01-12):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也想知道正确怎么做,我现在就是简单的在系数上加个失配,看输出变化。

网友(2023-11-2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个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知道什么原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