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过sigma delta的进来看下!!!!!!!!!!!!!!!!

楼主(2012-08-27):
如下图所示为一个一阶MOD,仿真出来其他都正确,就是直流上有一个分量,这个直流分量我用matlab已经减去了的,但是仍然出现,为什么?应该是放大器的原因,如果换成理想放大器没有这种现象,不知道是由于放大器哪个性能影响,导致这种结果???

请大大不慎赐教~~~

上图

网友:
绿色的是什么?

网友:
直流量通常就是DC offset输出,DC offset重不重要,端看你应用。
通常audio应用不太重要,只是一个DC值输出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看到的是蓝色的

网友:
信息太少。你需要说得具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