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两个在综合时使用的时钟约束

楼主(2012-08-28):
这两个时钟:
create_clock [list [get_ports tck] [get_ports mclk] [get_ports cclk]]  -name mux_clk  -period 16  -waveform {0 8}  -add
create_clock [list [get_ports tck] [get_ports mclk] [get_ports cclk] [get_ports user_clk]]  -name wake_clk  -period 16  -waveform {0 8}  -add

在encounter的sdc中我用的是:
create_clock -name mux_clk  -period 16  -waveform {0 8 } [get_pins U41651/Z]
create_clock -name wake_clk  -period 16  -waveform {0 8 } [get_pins U41654/Z]
不知道这样有问题吗,感觉应该用create_generated_clock。
还有就是clock.ctstch文件中对这两个时钟有什么特别的吗?
求教呀!!!!

网友:
没看明白。既然clock 的源类似,在ctstch 定义一次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重新编辑了一下我的问题,谢谢你帮忙再看一下

网友:
你肯定改過的時鐘和以前的功能上一樣嗎?這個不確定的話,其他的都不用講了

网友:
我理解是你的几个port 经过逻辑后的时钟驱动为get_pins U41651/Z。

这么定义是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