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spectre仿真“M0 is an instance of undifined model nmos"

楼主(2012-08-28):
这种问题怎么办啊
刚学设计的新人真心求教学……
p.s.有个研究生告诉我在tools里点save models就行了……但是没解决啊……
跪求各路高手恩

网友:
库没加对

楼主:
所以说……哪个库定义了nmos啊= =

网友:
仿真是针对mos库的,你要用什么工艺流片所以用什么库仿真。
库是工艺厂商提供的自己制作mos管的各项参数,从阈值电压,沟道长度,到噪声温度各个性能。
还有cadence其实有很多workshop和menual,照着上面做一做看一看,估计比你这样学的快。
添加库的方法有几种,论坛里搜搜吧,我是懒得打字了。
还有工艺库是工艺厂商提供的,一般不留片人家不会给你开放的,论坛也不让上传这类资料,你只能到各个实验室找点库仿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