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晶体管手征值的问题

楼主(2012-08-28):
最近看模拟版图的艺术,在书上看到晶体管的手征值为所包含的向右段数的比例减去向左段数的比列,手征值相等的晶体管不会出现由方向引起的失配,。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向左段数和向右段数是怎么来计算的?手征值应该怎么计算?

网友:
不知道你指的手征值究竟是个啥东东
下面只是我的看法:
应该是指mos的finger数的问题。
finger数是偶数的,电流在mos管内方向(左右或者上下)正好数量相同,一一抵消,规避了浓度梯度造成的失配问题。
finger数是奇数的,当然就不能正好一一抵消了

网友A(2013-09-11):
就书论书:考虑书上的例子:4个管子12个管子匹配,按书的手征值1/2比例推导出来的匹配应该是:
dAs sBd sBd sAd
dBs sBd sBd sAd
dBs sBd sBd sAd
dBs sBd sBd sBd好似只要源漏方向不变,位置怎么变都符合书上的说明?
比较简单的做法是:
dBs sBd dBs sBd
dBs sAd dAs sBd
dBs sAd dAs sBd
dBs sBd dBs sBd
或是
dBs sBd dBs sBd dBs sAd dAs sBd
dBs sAd dAs sBd dBs sBd dBs sBd

如此手征值是相等的0
个人理解,砖家不要喷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主要是考虑电流的流向

网友B(2024-12-26):
引用 网友A:
就书论书:考虑书上的例子:4个管子12个管子匹配,按书的手征值1/2比例推导出来的匹配应该是:
dAs sBd sBd sAd ...

您好,这个我还是不太理解,按照您举例的匹配形式,匹配程度高吗?感觉没有很满足对称性,书上提到的手征值是想说什么呢?

网友: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这个我还是不太理解,按照您举例的匹配形式,匹配程度高吗?感觉没有很满足对称性,书上提到的手征 ...

只是一种讨论所谓指征值的一个排布,要论程度高底,还有优化空间,严谨点需要去量化比较。
一般来讲,匹配的几个原则照顾到了基本就好了,除非做一些高精度的应用才需要去扣匹配精度。
例如,理论上讲同一个器件分散放置会比不那么分散的好,那实际设计中,16数量的器件是分成f1*m16还是f4*m4又或者f2*m8?
手征值用来主要量化匹配S->D电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