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ax4080电流采样芯片内部电路问题

楼主(2012-08-28):
由于最近做一个供电电路板,需要用到电流采样功能,于是选用max4080芯片.在看文档的时候,希望了解一下内部电路,发现有点看不懂,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如图:
文档中说,"电流从源流经采样电阻到负载,产生Vsense,因为反相输入端阻抗很高,流过Rg2的电流可以忽略(可忽略输入偏置电流),因此反相输入电压就得出了.又由于运放的开环增益迫使其同相输入端电压与反相输入相同(没懂,为什么是开环增益造成的?)因此RG1上的压降等于Vsense,内部电流镜使Irg1电流放大到IA2."描述就直接跳到这步了,我一直没明白运放输出端接一个三极管的基极,集电极有一个正反馈到运放的同相输入端是什么电路,因为学习的模电以负反馈为主,可能是我没有融会贯通吧,一直没有明白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把电压变化转换成电流变化?作了第一级电流放大然后输出到电流镜,进行温度补偿?
具体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吧,谢谢!
附上pdf中的描述,供大家参考!
current from the source flows through RSENSE to the load, creating a sense voltage, VSENSE. Since the internal-sense amplifier’s inverting input has high impedance, negligible current flows through RG2 (neglecting the input bias current). Therefore, the sense amplifier’s inverting input voltage equals VSOURCE - (ILOAD)(RSENSE). The amplifier’s open-loop gain forces its noninverting input to the same voltage as the inverting input. Therefore, the drop across RG1 equals VSENSE. The internal current mirror multiplies IRG1 by a current gain factor, β, to give IA2 = β  IRG1. Amplifier A2 is used to convert the output current to a voltage and then sent through amplifier A3.

网友:
在A1和Q1的作用下,A1的“+”端和"RS-"等电位,所以流过RG1的电流和RSENSE的电流比=RSENSE/RG1 。这个电流通过Q1的CE,来到电流镜,被电流镜等比例变成IA2,IA2通过A2和电阻变成V,通过A3缓冲出去.

网友:
不知道问题是什么?

楼主:
谢谢,大概明白了.这个A1和Q1算是一个比较器吗?还是别的什么电路?这种用法有名字吗
还有电流镜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呢?相比直接输出电流到A2有什么好处?

楼主:
   问题就是: 这种A1运放和Q1的接法有没有出处?我想看些类似的电路
另外就是电流镜的实际作用,比如有没有温度补偿和保护啥的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非常常见的电流采样方法,你去TI或者linear tek 看看相关资料吧。

网友(2018-08-24):
上面OP与CE BJT构成负反馈,环路使运放P端等于N端,
而由于N端高阻,所以N端等于RS-,
所以RG1电阻两端电压分别等于RS+与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