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输入电压范围

楼主(2012-08-28):
LDO输入电压范围由哪些部分决定?误差放大器还是功率管?我想在输入1.9V的情况下得到1.875V的输出电压,大家觉得理论上有可能吗?我现在只能做到2V输入下输出。我初次设计LDO,很多方面都还是不太清楚,请高手们多多帮忙,在此多谢了!!

网友:
在电流负载一定的情况下, 增加环路增益可以减小Drop-out电压. 比如你的25mV的drop-out电压的要求,至少需要把环路低频增益做到80dB左右吧。

网友:
25mv的dropout,这要把功率管尺寸取多大啊

网友:
小电流可行,但是不太实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功率管取得600/0.18的。请教一下,这需要仿真误差放大器的共模输入范围吗?在1.9V下勉强在范围内。PMOS输入的基本二级运放。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输出电流能到1mA吗  输入电压是bandgap 1.2v?电源电压1.9v,用pmos管做输入可能要出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的输出电流得多小啊,管子够小的

网友:
LDO起到稳压效果,要求pass管(串联稳压的话)工作在饱和区,等到达线性区就失去稳压效果,根据公式可以算一下,你这个尺寸如果负载电流要求很低的话,pass管还凑合 不是很大,如果负载管子电流较大的话,那管子尺寸 得多大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输出电流为11mA~15mA。现在输出电压改为1.8V了,勉强可以达到,但是电源抑制比不高。

楼主:
回复 网友D:

    pass管(串联稳压的话)一定要工作在饱和区吗?线性区不可以?要在饱和区的话,管子要增大好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工作在线性区,也就是说这时候是low drop

网友:
工作在线性区抑制比不是很好!是可以工作在线性区的

网友:
    为了满足dropout的要求,工作在线性区应该是可行的,要不管子非常大了

网友:
少说也得有个0.1V以上的dropout,否则100m的电流咋办啊

网友:
为了节省输出管面积,其可以稍微进入线性区。经验上,输入输出压差要在100mv以上,最好是150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