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的低匹配问题

楼主(2012-08-28):
三个MOS管, 尺寸一样,个数比为1:1:3,如果只是做一般的低度匹配,将三个管子放在一条线上,不采用叉指结构可行吗?

网友:
匹配首先就是把器件尽可能靠近放置,你放在一起也可以说做了最低度的匹配,不过不知道你所需匹配要求达到多高,所以没法说

网友:
如果只是做一般的低度匹配,你这样做可以,就像楼上说的,匹配有很多种做法,靠近放置,保持栅同一个方向 ,等  如果要求较高你可以采用叉指

网友:
应该和电路设计着讨论讨论,他觉得你这样做合适就可以。

网友(2012-09-29):
这种比例的管子,是电流镜吗?如是的话就不用交叉了,放一块就行了用不了太精确的匹配

网友:
基本上,還是要看你的電晶體用途吧
如果不是很重要的元件,擺在一起就好了
重要一點點點,就加個Dummy device
很重要,那就照match rule 來囉

网友:
如果MOS管的个数是1:1:3的偶数倍,完全可以用叉指结构达到完全匹配,不过就是走线过于复杂。所以楼主如果想偷懒的话,就和模电工程师谈谈,看电路的具体功能在看管子的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