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r后No clock-gating check等若干问题的警告

楼主(2012-08-28):
各位前辈,小弟刚做完布局布线,然后用pt读入spef文件进行分析,得到如下若干警告,请问该如何处理?分析应该是DC综合时候少写了什么。。应该在DC中添加什么约束呢?

1.Warning: No clock-gating check is inferred for clock clk_d (其中clk_d是通过clk generate出来的)

2,Warning: The drive-resistance for the timing arc
         (scadv10_cln65gp_rvt_ff_1p1v_0c/BUFHX16MA10TR) clk_rx__L1_I0/A-->Y (min rising & falling positive_unate)
         is much less than the network impedance to ground;
         PrimeTime has adjusted the drive-resistance to improve accuracy.
(RC-009)

网友:
1.如果是mux,静态切换也可以不管。不是的话,要chk
2.可以不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