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过spectreverilog做混合仿真的大大请进!

楼主(2012-08-28):
今天做混仿的时候报了个错,实在不知道如何入手查,请各位帮帮忙。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initializafion
error while starting attached simulator
这个错在icfb里的提示就是说在执行verilog代码时出错,但是我的代码已经在modelsim里仿过了,没有问题。
请曾经解决过这个问题或知道如何解决的高手们帮忙,感谢!

网友:
你代码导进来的时候是不是就报错了啊,贴错误的那行啊

楼主:
代码导来感觉是没错的,因为可以正常建立symbol,如果有错就会提示错误,并且不能建立symbol,同时我在modelsim里仿过了,代码应该没有问题
错误的行就在帖子里面呢。。就这两个error

网友:
如果是你的数字电路块的symbol有问题,建议你不要自己建symbol,惹事让它自己生成Symbol

楼主:
其实我就是先建立functional,然后他自动生成的symbol

网友:
   你的错误报告好像是spectre的output log文件,查查verilogxL的log文件,就是仿真时会同时弹出来的两个log文件窗口中的另一个,那里有什么信息?

楼主:
谢谢这位热心的朋友,经查看另外一个是空白的

网友:
你是否设置了混合端口的信息了?

网友:
verilogams换成veriloga试试

网友(2018-08-24):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遇到同样的问题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