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师傅说下Xilinx和Altera的区别及优缺点,参考下!

楼主(2012-08-28):
如题 , 也不知道公司里会用什么样的片子,各位给给建议,谢了!

网友:
网上关于这个的比较很多,你可以搜索下,有比如把altera比作windows, xilinx比作linux的,比喻比较形象。

一般的应用来讲,两公司的高中低端产品都可以相互替代,都能满足需求的。

对于灵活性要求很高,如FPGA原型验证平台来讲,采用XILINX芯片的应该多些,感觉上。如果你需要从ASIC到FPGA,或FPGA到ASIC之间的代码转换重用的,最好用XILINX芯片。

网友:
对于灵活性要求很高,如FPGA原型验证平台来讲,采用XILINX芯片的应该多些,感觉上。如果你需要从ASIC到FPGA,或FPGA到ASIC之间的代码转换重用的,最好用XILINX芯片。 ...
引用 网友A:

Altera用的是SDC约束,小修改一下就能拿到ASIC去跑DC/PR...

Xilinx的就...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这是个差别,三年前ALTERA转向SDC约束了,

网友:
对于一般的设计,两家好像没啥区别。
复杂的特殊设计,会有差异的。只有使用的人才能说清楚吧?!

感觉Xilinx一直在领跑,Altera一直在追,两个人赛跑省的寂寞。
Actel说,我跑不过你俩,那我走小路,专心做军工和航空航天去了。。。。
Lattice没听说周围谁用,感觉基本掉队了。
国产FPGA设计公司说,我就不会做,我就reverse你的,我就免费用你软件,你丫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