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修改xterm的字体大小

楼主(2012-08-28):
本人对linux不是很熟悉,请教个很简单的问题。
在开启的terminal中,想重新开启一个新的term
本人操作:
xterm -bg black -fg green &
但是出来的新term,字体变的很小
请问怎么可以调节字体的大小,或者有什么命令可以调节字体的大小呢?

网友:
在登录的目录下面,写一个.Xdefaultsd 文件,加入下面一句话。
xterm*font:     -adobe-courier-medium-r-normal--18-180-75-75-m-110-iso8859-1
建议你直接用 gnome-terminal,这个修改更智能简单。

楼主:
谢谢你。
现在解决了,办法是在home下建立一个.Xresour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