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面向平板电脑及电子书的 TI 解决方案

楼主(2012-08-28):
面向平板电脑及电子书的 TI 解决方案.pdf (3.48 MB , 下载次数: 25 )

网友(2013-07-16):
这是一个TI的选型指南,共5页
ssor
shown in the system diagram perfectly balances power and
performance to give designers and end users an optimal
multimedia solution. Also represented is an extensive array
SD Card USB-OTG
Transceiver
Power
Management
Unit for System
Keypad
Controller
Power
Manager
LPDDR
Memory
Power Management
MMC
SDRC I2C
Peripheral and
Input Power
Keypad Connection
MMC
Host and
Output Power
Connection
(Optional)
Charger
Front-End
Protection
WLAN 802.11 b/g/n
3G Data Bluetooth®
Optional
Microphone
Stereo
Headphone
Speaker
Audio Subsystem
(Optional)
Audio
Codec
Integrated
Solution
I2S
I2C/SPI
Connectivity
SDIO UART
CCD/CMOS
Camera
USB
DSS
CSI
Interface
Parallel
Data
I2C
Camera
Interface
Video
AFE
Display Subsystem
HDMI
Interface
Display
Interface
Touch-Screen
Controller
Temperature
Sensor
HDMI
Haptics
System
3-Axis
Accelerometer
Light
Sensor
Display Bias
and
Backlight
Display
eMMC
USB Power
Switch with
Boost Converter
Low-Noise
Analog
System
Power
Battery
Pack
1S/2S
Battery
Li-Ion
Protector
(May also be
embedded in
battery pack)
Gas
Gauge
ESD
Protection
OMAP™
Application
Processor
ESD/EMI
Protection
Battery
Charger
NexFET™
Power
MOSFETs
AC
Plug USB Power
Adapter
of solutions for tablets and eBooks that support wireless
connectivity, video, audio and power management. The
selection guide on the following page is a sampling of TI
devices available to streamline your design process.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www.ti.com/tablet and
www.ti.com/ebook
Application Processor Solutions
Device Description
OMAP™3621 ARM® Cortex®-A8-based processor, 12x12-mm, Ext. LPDDR2
memory
OMAP4430/60 Dual-core, ARM Cortex-A9-based processor, 12x12-mm PoP,
dual-channel LPDDR2 memory
OMAP4470 Dual-core, ARM Cortex-A9-based processor with enhanced
graphics and memory bandwidth
OMAP5430 Dual-core, ARM Cortex-A15-based processor, 14x14-mm PoP,
dual-channel LPDDR2 memory
OMAP5432 Dual-core, ARM Cortex-A15-based processor, 17x17-mm PoP,
dual-channel DDR3/DDR3L memory
Power Management Solutions
Device Description
Battery Management
bq24153A/156A Charger: 1.5 A, host control, 3 MHz, single cell, integrated
FETs, USB and OTG
bq24170/171 Charger: 4 A, stand alone, 1.6 MHz, 1 to 3 cells, integrated
FETs, DPP
bq24185 Charger: 1.5 A, host control, 3 MHz, 1 s, USB and OTG
bq24610/616/617/618 Charger: 10 A, 4.7 to 28 VIN, stand alone, 600 kHz, 1 to 6 cells,
USB
bq27541-V200 Pack-side single-cell Li-ion battery fuel gauge with integrated
authentication
(Continued next page)
􀀁 Selection Guide
Preview products are listed in bold blue
平板电脑和电子书系统方框图
欲知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www.ti.com/tablet 和
www.ti.com/德州仪器 (TI) 提供了多种面向平板电脑和电子书的半导体解决
方案。系统示意图中给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