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画出vdd和gnd的符号

楼主(2012-08-28):
看的一个网上的教程,人家用如图这种方法做出一个标记vdd和gnd的
但是我照着它的方法做就一直没有出现那个label,而且提示我要画什么图像的。。。反正中间有提示,但是我看不懂那个提示。。。然后画出来了还是没符号,就郁闷了。。。还望达人解答,或者教我如何画出这样的一个过程~~~不胜感激

网友:
用快捷键l添加label,而且label要用对的layout层次。比如说像A1text(金属一层text)这样的层次打label。具体的请看脚步本报啥错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脚本没有报错,只是说用shape pin这个方法我看不懂。。。还有就是请问一下ic5141坐标默认的单位是um么?比如说我画的距离从(0,0)到(3,0)是不是代表往x轴走了0.3um?

网友:
加上shape pin是有显示的啊,只要你点亮那个display选项。。不过这个加pin的方法我用过是跑不通LVS的。。ic5141坐标默认的单位是um,比如说我画的距离从(0,0)到(3,0)是不是代表往x轴走了3um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我也纳闷为什么跑不过LVS。。。倒是DRC可以跑过,那是代表走了0.3um咯~~~?

网友(2017-05-10):
我的导师LVS差不多,DRC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