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仿真画图问题

楼主(2012-08-28):
请问这个图在ADS中怎么画出来,就把许多结果放到一个图中进行比较、分析,求指导,急啊!!!
还是用matlab画出来的?那数据怎样导出来啊?

网友:
ADS/CADENCE都可以用param sweep,就能出来曲线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哪设置啊,我这关键是存每个结果后就要改电路结构,然后再对比,不能利用扫描来绘图,我在图上用history on来保存,但选项内最大才能保存10根线啊,请问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2014-12-03):
回复 网友B:

   请问在哪里设置history on呢?我仿真最多只出来4条曲线,怎么可以设置10条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在仿真之前设置下,把仿真出来的结果存成不同的名字,然后仿真,在后来你再再同一张图里把这些调出来,就能看到了

网友(2015-10-25):
我用history绘图后怎么第二根曲线很粗,还没法更改线宽?

网友(2016-12-06):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如何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