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做LVS PORT总显示 少一个sub!端口

楼主(2012-08-28):
我在单独调用一个ESD模型做版图的时候会显示这个错误,请问哪位大侠知道啊,当在电路里加ESD的时候版图会报很多错误,但是单独看一个ESD版图也会报错,就这一个错误。。。。 有知道的吗? 急求! 先谢啦!!!

网友:
这是一个衬底接触报错。。你试着将ESD的电源线连接电源线,地线连接地线,都连通试试再跑。ESD都是按照foundry给的规则画的,如果有报错要问一下foundry是否允许存在这些错误啦。。

网友:
是不是衬底没接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啊,我是按照他给的PPT一步步弄得,schematic里面就只是调用了一个ESD器件,然后根据电路图生成的layout,给的PPT上面这样做没有任何错误,我做就会报错!!! 当在整个电路里面加ESD会报很多错。。。 所以我单独拿出来看看结果也不能过。。。 这个sub!很纠结。。。。。

网友:
應該是 有 不同的 BODY

网友:
回复 网友B:

    ESD还能生成???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库里面本身就有ESD的symbol  画schematic直接调用就行啊  也有对应的版图  但一直有sub!的错误

网友:
上面说明他的schematic中有sub这个pin,但是在你的layout上面找不到,这个应该是衬底的问题,你在最外边的衬底上面打上P衬底接触,然后打上SUB这个pin,应该能解决的

网友D(2021-03-22):
楼主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
应该是Schematic中的SUB!没有接或者和别的SUB接的电位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我觉得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就是不知道他还会不会来这个论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