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5kv ESD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12-08-28):
总线接口开关电路设计时有要求ESD需要承受15kv, 作为输出的IO设计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吗?还是增加漏端的面积就可以提高ESD了?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这个要求高了!一般IO ESD可以8KV,再高单单提高面积是没有用的

网友:
弄esd防护单元啊 clamp么

网友:
1),芯片内部电路要具有很强的自保护能力
2),ESD device 泻放要十分均匀
3),ESD device要十分大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2015-09-22):
回复 网友B:
即使这样做也不一定行吧

网友:
普通CMOS工艺达到这个目标很难. 本人最高在HHNEC工艺上做到过12kv.
如果芯片I/O较多, 可能性更低.

网友:
什么类型的产品啊,需要15K的HBM?

网友:
可用TVS以參考TI的TPD6E004拿來頂著用,看看會不會過spec.
再參考ESD用書或台灣柯P ESD paper 試看看
這個沒有捷徑...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几点原则:1. 疏导胜过防堵
2. 不患寡而患不均
3. ballast resistor 要用N-type diffusion ...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需要做片上集成,达到HBM15KV,我们可以做到。

网友:
对电容有要求吗?还是仅仅是ESD需要达到15KV,面积有限制吗?这些都是考虑的因素呢。
我们在标准CMOS工艺下做到了HBM30KV,有兴趣可以加我QQ2592863112交流。

网友(2015-10-23):
回复 网友C:

你们的ESD器件面积多大啊?面积不考虑,我还可以做HBM 100KV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限面积,你做个100KV,大家看看。

网友:
Interesting, and what transil ?

网友E(2021-05-31):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求高了!一般IO ESD可以8KV,再高单单提高面积是没有用的

前辈,请问一般的IO的ESD可以到8kV,有哪些方法实现,我现在电路中采用的是RC clamp结构,芯片测试出来的结果为3kV,想要达到8KV,比如我增加RC-clamp的个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前辈,请问一般的IO的ESD可以到8kV,有哪些方法实现,我现在电路中采用的是RC clamp结构,芯片测试出来的 ...

并联三个就差不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并联三个就差不多了

不应该只增加clamp,应该是将所有ESD通路的电路都进行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应该只增加clamp,应该是将所有ESD通路的电路都进行放大

是的,你这样说,更严谨一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不应该只增加clamp,应该是将所有ESD通路的电路都进行放大

谢谢前辈,请问将所有ESD通路的电路都进行放大的意思是?我把这个ESD的IO的个数增加为原来的3倍,电源IO和地的IO以及信号deIO都增加,可行不?还有就是增加了IO的个数,它的ESD能力增强,可不可以理解为增加了电流的泄放通路呢?有点似懂非懂的感觉。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谢谢前辈,请问将所有ESD通路的电路都进行放大的意思是?我把这个ESD的IO的个数增加为原来的3倍,电源IO ...

差不多这个意思,不过不是单纯的增加倍数就能全部解决。
比如你增加了IO倍数,你的线宽是否制约了你的ESD电流的大小;你电路上ESD通路的阻抗是否对应的增减等等很多因素,都需要你去考虑。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差不多这个意思,不过不是单纯的增加倍数就能全部解决。
比如你增加了IO倍数,你的线宽是否制约了你的ESD ...

好的,谢谢前辈。还有个疑问,就是在设计得时候,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仿真验证IO的ESD能力,比如在IO端给一个脉冲电流,看电压的变化幅度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好的,谢谢前辈。还有个疑问,就是在设计得时候,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仿真验证IO的ESD能力,比如在IO端给 ...

只要foundry提供了ESD model,就是可以仿真的。test bench可以根据标准里面的模型进行搭建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只要foundry提供了ESD model,就是可以仿真的。test bench可以根据标准里面的模型进行搭建仿真。
...

谢谢前辈,能否在详细一点,ESD model就是指我采用的IO模型吗?比如我仿真HBM的,若利用ESD的IO加上HBM的电路等效模型,可行不?若可行,那激励应该怎么给?

网友:
TVS可以轻松做到,关键是集成到你用的工艺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