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寄存器分不清楚,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08-28):
最近在看龙芯2代,对于里面寄存器概念,有些不懂,求高人指点,先谢谢了!“逻辑寄存器”   “物理寄存器”   “重命名寄存器”  “体系结构寄存器”。。。。。。

楼主:
??请路过 会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是关于寄存器重命名的。解决WAW、WAR冒险的。
逻辑寄存器就是程序中用到的寄存器$0 - $31
物理寄存器是CPU中实际的寄存器,数量一般比逻辑寄存器多。
发个课件给你吧。。。需要的话。联系matlinsas#163.com

网友:
体系结构寄存器=逻辑寄存器-->程序员眼中的寄存器
物理寄存器通过重命名表示逻辑寄存器,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一一对应,一般是物理寄存器多于逻辑寄存器。

网友:
体系结构寄存器=逻辑寄存器-->程序员眼中的寄存器

网友(2012-10-21):
找本计算机体系结构的书一看就明白了,呵呵

楼主(2013-08-22):
哇  一年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答,现在已经比较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