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cron的ddr2读写问题

楼主(2012-08-29):
弱弱的问一下,如果只控制ddr2写,硬件的数据总线上会不会出现高阻状态,最近仿真时老是出现,不知是不是即使一直写,数据总线上也会出现高阻~~~谢谢各位大虾支招

网友:
你定义成双向总线了,仿真的时候就这德性。
这时候应该观察推到总线上的寄存器的值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哈,之前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ddr2每7.8us(大约,不同型号不大一样)就要刷新一次,此时数据总线上就是高阻状态,我是这样理解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