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检测共模电压的共模反馈的结构的问题

楼主(2012-08-29):
检测共模电压的方式

检测共模电压的方式
在做一个乘法器的时候看到一个这样的共模反馈的检测方式

就是两个mos管接在一起,然后测量两个mos管的中间电压。
这种连接方式实质上就是把mos管当作了电阻吧?
源级的方向是自己认为的,应该没有错吧?
想问的是这样子的结构,有什么好处吗?
嗯暂时就这么多了~

网友:
图片看不清!但是也有1M。
还是用jp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如楼下所示,主要是这样的结构好像并不能完全的消除差分信号,经过OTA之后,差模信号貌似有7mv左右,真的没问题么,
文献没在手边,只是在画图里面修改了一下

楼主:
额,白打了半天的字。。。再试一次。。这是图

楼主:
zi ji shou dong ding ding`

网友:
单位增益缓冲级的那种共模反馈不需要电阻,噪声会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