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ISE调用modelsim不成功

楼主(2012-08-29):
请教各位大侠,我用ISE调用modelsim的时候,显示的一切OK,但是modelsim没有自动打开,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直接通过modelsim打开,运行仿真的脚本:tb_wave.fdo,你可以看到很多信息的。

网友:
有可能是安装目录下设置文件的事

网友:
不这样用,直接编译xilinx的库

网友:
你需要在ISE里面指定用modelsim,并且指定路径,才可以找到;

网友:
弱问modelsim版本是否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