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前面的点

楼主(2012-08-29):
· vin_f(ch0_f)前面这个点的实际意义是什么?

网友:
这个是不是调用某个模块时候的例化名?

网友:
表示某个模块内部的意思

网友:
。。。。这是实例化的格式。

网友:
实例化的句法,就是这么定义的。建议看一下verilog的书籍。

网友:
固定的语法,

网友:
这是指将模块内部的vin_f端口连接到当前模块的ch0_f 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