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xilinx spartan3上的SRAM和FPGA的块RAM的使用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2-08-29):
开发板上的SRAMFPGA内部的块RAM分别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做为一个FPGA的初学者,有太多东西很疑惑,还请各位能指点迷津。

网友(2012-10-08):
开发板上是flash的吧, 掉电不会丢失的那种?

网友(2013-05-09):
用法差不多,只不过板上的sram要大得多,速度慢一些,可以做系统ram,片内的blockmemory用于实际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