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ctive region 有源区 解释

楼主(2012-08-29):
active region 有源区 指的是那一部分:只是包括源漏区域 还是包括源漏和沟道的区域?

网友:
包括源漏和沟道的区域,即除去场氧的区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还想问一个问题
多晶硅可以跨越源区或漏区引出来吗

网友:
poly跨越源区或漏区,产生寄生的MOS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弱弱地问一下为什么产生的是寄生MOS管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所谓的寄生晶体管,其源漏沟道是同一掺杂啊  而且其源漏是短接的 影响应该不会太大吧

网友:
先做POLY层,后离子注入,跨越ACTIVE的POLY下边,离子无法注入,形成一个寄生的管子,可以用METAL跨过ACTIVE,要不DRC也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