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中的set_related_supply_net 和 cpf 中create_power_domain 的-boundary_ports项

楼主(2012-08-29):
dc 中的set_related_supply_net 命令是指定pin或port的supply net,

cpf 中create_power_domain 的-boundary_ports项是指定domain周围的pin或port,

两者有什么联系么,是不是可以认为是等同的概念。

网友(2015-10-23):
create_power_domain 的-boundary_ports中定义的应该是模块domain的主要供电的port;而set_related_supply_net 是增加的一些可以是一些power单元的供电port,比如power switch的引脚等;
两者可以相互独立;